[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电流环PID,给定与电流检测

楼主(2015-01-26):
我现在做好了电机的转速环PID,准备嵌入电流环PID,  转速环PID输出的值, 作为电流环的给定,  这个值是三相占空比的值,直接PWM输出的,  这个给定值怎么与检测到的电流值  做差值,进行PID计算呢?   一个是PWM占空比,一个是电流值, 代表的物理量都不一样,  怎么做差值呢???    改怎么进行转换?  比如我现在转速环计算的输出是2000, 检测到的电流是5A,  这2个值 需要怎么公式变换成统一的含义来做差值,  比如是把电流转换成对应的PWM, 还是把PWM换算成电流,  具体这2个值之间该怎么转换,  我就是这点想不明白, 希望大家能提点提点......  这点真心一头雾水, 是直接电流电压转换还是什么的?

楼主:
在网上看了很多,都是说的理论的, 都说速度环PID输出,作为电流环的给定,   但是是直接赋值还是通过公式转换赋值?   速度环输出的是PWM占空比, 也就是电压值吧? 可以这样理解吗?   那也不能直接跟电流做差值PID计算输出吧?  这里检车到的电流环是不是需要个公式来转换下?  就像霍尔接口定时器计算得到每个霍尔脉冲的时间间隔, 然后不也得经过公式计算他的实时转速,再与给定的转速做差值,进行PID计算得出PWM占空比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网上看了很多,都是说的理论的, 都说速度环PID输出,作为电流环的给定,   但是是直接赋值还是通过公式 ...

如果转速电流双闭环的话,那么最终是电流环输出PW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转速电流双闭环的话,那么最终是电流环输出PWM的

对啊,是电流环输出PWM, 但是在转速环输出传给电流环给定跟实际电流做差值, 这2个值应该要有个对应关系吧, 总不能直接划等号啊,一个是占空比, 一个是电流。    如果是直接给定电流,然后跟电流做差值计算PID,得出的结果直接就是PWM占空比输出, 这个我能理解。   都是电流做的差值肯定没问题。      但是转速环的输出是PWM 占空比 或者说是电压值也可以, 但是跟检测的电流 怎么做差值呢?  至少他们2者要具有比较性吧,  纠结了,

楼主:
怎么都是来围观的呢,  愁:dizzy: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是电流环输出PWM, 但是在转速环输出传给电流环给定跟实际电流做差值, 这2个值应该要有个对应关系 ...

转速环输出不是PWM。你的电流环输出也不是占空比,是电压,电压再换算成占空比的

网友B:
PID是没有实际物理含义的,速度环输出是扭矩,电流环输出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环输出不是PWM。你的电流环输出也不是占空比,是电压,电压再换算成占空比的 ...

这个我能理解, 我们说的输出PWM,占空比 其实对电机来说 就只是电压电流的变化, 只是我们编程的时候 给一定的量化,但是对编程来说, 这个地方输出的数字含义就是对电机的控制值,不是吗,   关键是速度环的输出 这个量  对应到PWM,   然后电流环给定, 这个给定值怎么跟这个速度环输出对应, 这个我不大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是没有实际物理含义的,速度环输出是扭矩,电流环输出是电压

PID 只是个调节算法, 不具有实际物理含义,  但是在 给定值 跟实测值 之间做差值的时候, 这2个量 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比较含义吧, 比如说 速度环,  就是给定的速度值, 跟实测的速度值做差值,都是速度进行比较, PID计算出调整控制量。总不能拿2个之间没有联系的值来进行差值比较吧,  电流环是不是也应该是 给定电流值,  与实测的电流值之间的做差值呢????  所以 在速度环计算出的这个调整控制量,怎么传给 这个电流给定值, 或者说怎么对应,  我就是这个转换  想得不明白, 希望能帮我疏通下。

楼主:
还是无人解惑吗?   我现在想到的方法是, 先实际测试出电机的堵转电流,跟正常运行的最大电流,  然后利用对应的关系式映射到我的PWM调节范围内,即一个电流值对应一个PWM占空比,  然后把实际测试的电流值 换算成P占空比的形式,  再于速度环PID计算出的占空比做差值比较,进行PID计算。 最后直接得出占空比控制量, 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楼主:
怎么都是来围观的...  是跟我遇到一样困惑的人吗??  求解惑啊.....还是这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C:
围观  我也疑惑这个问题就是速度环算出的PWM值作为电流环的给定值,但是这个值要怎么变换到电流环中,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D:
转速环输出就是电流给定(或者说转矩给定),你没必要纠结,这些都是有公式可查的,根据机械方程和电压电流方程是可以推导出来的,具体你可以查相关教材。单位实际上是统一的,只是中间有很多转换。PID就是一个传递函数,放到数学里面很简单,你把这些方程式化之后就一切都明白了,空想是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速环输出就是电流给定(或者说转矩给定),你没必要纠结,这些都是有公式可查的,根据机械方程和电压电流 ...

不好意思,因为我主要是学编程控制这方面的, 对机械这块不是很明白,只能看懂个大概,我想的应该是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换算公式, 转速环输出, 也可以看成个电流控制的大小量,但是这个量 跟实际测试的值 是应该要用公式转化一下,  可以这样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围观  我也疑惑这个问题就是速度环算出的PWM值作为电流环的给定值,但是这个值要怎么变换到电流环中,我也 ...

很多人说是需要转化下。但是具体怎么转换都没说,  都是一句话带过, 不是机电专业的 伤不起啊.... 我现在打算就直接用个对应比列来换算试下,你有好的想法吗?   希望能交流交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多人说是需要转化下。但是具体怎么转换都没说,  都是一句话带过, 不是机电专业的 伤不起啊.... 我现 ...

苦逼的电子专业,大学电机学都没开,基本知识不知道,纯粹搞控制。准备自学下电机吧,尼玛高等数学全忘记了  我传一本书给你 是ST的 基于STM8S的无刷电机控制。里面有说电流环

大家有时间交流交流。

额  我之前的账号忘记了 重新注册的号码  没有权限发链接。。。。。。。。。 我站短给你好了

木有权限我擦!!!  你需要的话 就留个邮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苦逼的电子专业,大学电机学都没开,基本知识不知道,纯粹搞控制。准备自学下电机吧,尼玛高等数学全忘记 ...

扣扣私聊给你了,    我也是差不多 纠结啊...... 现在电机弄得启动反应慢,要么就是启动力量过大, 弄得要加电流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苦逼的电子专业,大学电机学都没开,基本知识不知道,纯粹搞控制。准备自学下电机吧,尼玛高等数学全忘记 ...

求也发给我一下那本书,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苦逼的电子专业,大学电机学都没开,基本知识不知道,纯粹搞控制。准备自学下电机吧,尼玛高等数学全忘记 ...

网友F:
一般双闭一起设计的是asr和acr之间是电压传递,你这种做好又改?如果速度pid出来后没有电压可以取值的话,只能按你说的从pwm那里接一个频压变换器先把pwm转成电压值再和电流检测的电压值做对比输入到acr控制器。

网友G:
我也要,56260369@qq.com。准备看同步交流电机,多了解下

网友C(2015-04-09):
引用 网友G:
我也要,。准备看同步交流电机,多了解下

不好意思  我发迟了   不知道你现在还不还需要  发到你QQ邮箱,我用的是网易邮箱发送的 ,你注意看下QQ 邮箱的垃圾邮件,不一定在收件箱里面

网友H:
速度环的输出可以认为是转矩,本来单纯速度环就可以控制电机了,电机的转矩与电流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可是不巧了,电机是个惯性环节,即使没有电流环(控制部分),实际上还是会有一个惯性环节在系统传递函数里面,因此在增加一个电流控制环的话就可以对电机的惯性环节起到一定的补偿调节作用,所以有句话说得对,外环是目的,内环是手段。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我发迟了   不知道你现在还不还需要  发到你QQ邮箱,我用的是网易邮箱发送的 ,你注意看下QQ 邮 ...

有空了解下,谢谢

网友I(2015-06-18):
引用 网友G:
有空了解下,谢谢

给我也发下   谢谢  21589_2006@163.com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我发迟了   不知道你现在还不还需要  发到你QQ邮箱,我用的是网易邮箱发送的 ,你注意看下QQ 邮 ...

给我也发下   谢谢  21589_2006@163.com

网友G(2015-08-27):
引用 网友I:
给我也发下   谢谢

:)学习都不会晚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  我发迟了   不知道你现在还不还需要  发到你QQ邮箱,我用的是网易邮箱发送的 ,你注意看下QQ 邮 ...

谢谢

网友J(2016-04-10):
楼主我也在做,麻烦发我下1131437438@qq.com  有机会交流一下

网友K:
其实关于PWM的duty值与反馈电流以及设定电流值的关系在21IC里面有讲过,你可以看下。碰到了,过来凑个热闹【申精】答网友问:加热系统的PID算法方案!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amp;fromuid=1395017

网友L(2017-08-21):
楼主,你的转速电流双闭环控制实现了吗?现在也在做BLDC的双闭环控制,对于电流环和速度环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白,希望能指导一下思路。

网友M(2018-02-28):
麻烦给我发一份:8632362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