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使用查询功能时错误提示

楼主(2015-01-26):
ccs6.0使用”search“功能时,弹出如下提示,请教是什么原因的啊?

网友A:
找不到什么东西   你是在线安装还是离线的 啊
是否解压后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什么东西   你是在线安装还是离线的 啊
是否解压后安装的?

我之前是在线安装的。很奇怪的,今天搜索又不会弹出这个提醒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是在线安装的。很奇怪的,今天搜索又不会弹出这个提醒框了。

有些功能使用中的各种问题  据说与软件没**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功能使用中的各种问题  据说与软件没**有关

恩,谢谢~

网友B:
6.0还没有开始用,不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