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驱动ILI9341的lcd能写进数据,屏却没反应,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5-01-26):
求大神帮帮忙。。。
初始化代码
void LCD_WR_REG(unsigned char Data)
{
        OLED_CS_RESET;
        OLED_RD_SET;
        OLED_RS_RESET;
        DATAOUT(Data);
        OLED_WR_RESET;
        OLED_WR_SET;
  OLED_CS_SET;
}
void LCD_WR_DATA (unsigned char Data)
{
        OLED_CS_RESET;
        OLED_RS_SET;
        OLED_RD_SET;
        DATAOUT(Data);
        OLED_WR_RESET;
        OLED_WR_SET;
        OLED_CS_SET;
}
void LCD_Init()
{

        //LCD RESET
        OLED_RST_SET;
        delay_ms(1);
        OLED_RST_RESET;
        delay_ms(20);
        OLED_RST_SET;
        delay_ms(120);

        //LCD Initiate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 (0x00);
        LCD_WR_DATA (0x81);
        LCD_WR_DATA (0X3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 (0x64);
        LCD_WR_DATA (0x03);
        LCD_WR_DATA (0X12);
        LCD_WR_DATA (0X81);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 (0x85);
        LCD_WR_DATA (0x10);
        LCD_WR_DATA (0x7A);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 (0x39);
        LCD_WR_DATA (0x2C);
        LCD_WR_DATA (0x00);
        LCD_WR_DATA (0x34);
        LCD_WR_DATA (0x02);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 (0x20);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 (0x00);
        LCD_WR_DATA (0x00);
        LCD_WR_REG(0xC0);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 (0x21); //VRH[5:0]
        LCD_WR_REG(0xC1);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 (0x11); //SAP[2:0];BT[3:0]
        LCD_WR_REG(0xC5); //VCM control
        LCD_WR_DATA (0x3F);
        LCD_WR_DATA (0x3C);
        LCD_WR_REG(0xC7); //VCM control
        LCD_WR_DATA (0x9E);
        LCD_WR_REG(0x3A);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 (0x55);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 (0x48);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 (0x00);
        LCD_WR_DATA (0x1B);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 (0x0A);
        LCD_WR_DATA (0xA2);
        LCD_WR_REG(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 (0x00);
        LCD_WR_REG(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 (0x01);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 (0x0F);
        LCD_WR_DATA (0x22);
        LCD_WR_DATA (0x1C);
        LCD_WR_DATA (0x1B);
        LCD_WR_DATA (0x08);
        LCD_WR_DATA (0x0F);
        LCD_WR_DATA (0x48);
        LCD_WR_DATA (0xB8);
        LCD_WR_DATA (0x34);
        LCD_WR_DATA (0x05);
        LCD_WR_DATA (0x0C);
        LCD_WR_DATA (0x09);
        LCD_WR_DATA (0x0F);
        LCD_WR_DATA (0x07);
        LCD_WR_DATA (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 (0x00);
        LCD_WR_DATA (0x23);
        LCD_WR_DATA (0x24);
        LCD_WR_DATA (0x07);
        LCD_WR_DATA (0x10);
        LCD_WR_DATA (0x07);
        LCD_WR_DATA (0x38);
        LCD_WR_DATA (0x47);
        LCD_WR_DATA (0x4B);
        LCD_WR_DATA (0x0A);
        LCD_WR_DATA (0x13);
        LCD_WR_DATA (0x06);
        LCD_WR_DATA (0x30);
        LCD_WR_DATA (0x38);
        LCD_WR_DATA (0x0F);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x>>8);
        LCD_WR_DATA(x&0xFF);
        LCD_WR_DATA(x>>8);
        LCD_WR_DATA(x&0xF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y>>8);
        LCD_WR_DATA(y&0xFF);
        LCD_WR_DATA(y>>8);
        LCD_WR_DATA(y&0xFF);
        LCD_WR_REG(0x2C);
        LCD_WR_DATA(color>>8);
        LCD_WR_DATA(color);
}

void LCD_SetArea(u16 stx,u16 sty,u16 endx,u16 endy)
{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stx >> 8);
        LCD_WR_DATA(stx & 0xff);
        LCD_WR_DATA(endx >> 8);
        LCD_WR_DATA(endx & 0xf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sty >> 8);
        LCD_WR_DATA(sty & 0xff);
        LCD_WR_DATA(endy >> 8);
        LCD_WR_DATA(endy & 0xff);
}

楼主:
求帮忙啊。。。

网友A:
你用的是模拟的还是FSMC?
最好能先读到ID,再做初始化。

这是根据原子哥的方案改:
void ILI9341_Init(void)
{
        CLR_RST;
        HAL_Delay(1000);
        SET_RST;
        HAL_Delay(1000);

        LCD_WriteReg(0x0000,0x0001);
        HAL_Delay(50);
        ID = LCD_ReadReg(0x0000);
        LCD_WR_REG(0XD3);
        LCD_RD_DATA();                                 //dummy read
        LCD_RD_DATA();                       //读到0X00
        ID=LCD_RD_DATA();           //读取93
        ID<<=8;
        ID|=LCD_RD_DATA();          //读取41
        lcddev.id=ID;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C1);
        LCD_WR_DATA(0X30);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0x64);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81);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0x8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7A);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0x39);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4);
        LCD_WR_DATA(0x02);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C0);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1B);   //VRH[5:0]
        LCD_WR_REG(0xC1);    //Power control
        LCD_WR_DATA(0x01);   //SAP[2:0];BT[3:0]
        LCD_WR_REG(0xC5);    //VCM control
        LCD_WR_DATA(0x30);          //3F
        LCD_WR_DATA(0x30);          //3C
        LCD_WR_REG(0xC7);    //VCM control2
        LCD_WR_DATA(0XB7);
        LCD_WR_REG(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LCD_WR_DATA(0x4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55);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A);
        LCD_WR_REG(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A2);
        LCD_WR_REG(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E0);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2A);
        LCD_WR_DATA(0x28);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0E);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54);
        LCD_WR_DATA(0XA9);
        LCD_WR_DATA(0x43);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E1);    //Set Gamm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5);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07);
        LCD_WR_DATA(0x11);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56);
        LCD_WR_DATA(0x3C);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0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3f);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ef);
        LCD_WR_REG(0x11); //Exit Sleep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29); //display on

        LCD_SetParam();//设置LCD参数
        LCD_Clear(GREEN);
}

网友B:
参考楼上的程序先改下;

借助示波器测试下,读写的时序是否合理;

网友C(2015-07-17):
楼主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相同的问题,写进去LCD屏没有反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相同的问题,写进去LCD屏没有反应啊

问题已经解决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你。。。

网友C:
void DataToWrite(u16 data)            //核心函数,16位通讯方式
{
        //u16 temp;  //IO口 的数据接收高低位反了
        u16 temp1 = 0;
        temp1 |= (data&0x00ff)<<8;
        temp1 |= (data&0xff00)>>8;
        GPIO_Write(GPIOD, temp1);          //
}

//============================================================================
//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wait 120msec after sending Sleep Out command
//(when in Sleep In Mode) before Sleep In command can be sent.
//=============================================================================

void ILI9341_WR_COMD(u16 comm)//write command
{
         LCD_RS_LO();
         LCD_RD_HI();
         LCD_CS_LO();
         LCD_WR_LO();
         DataToWrite(comm);
         LCD_WR_HI();
         LCD_CS_HI();
}
void ILI9341_WR_Parameter(u16 data)//write Parameter
{
        LCD_RD_HI();
        LCD_RS_HI();
        LCD_CS_LO();
        LCD_WR_LO();
        DataToWrite(data);
        LCD_WR_HI();
        LCD_CS_HI();
}
void LCD_ILI9341_Init(void)
{
// VCI=2.8V
        LCDBL_EN();
//************* Reset LCD Driver ****************//
        LCD_RST_HI();//硬件复位
        delay_us(1*8000);// Delay 1ms

        LCD_RST_LO();
        delay_us(10*8000); // Delay 10ms // This delay time is necessary

        LCD_RST_HI();
        delay_us(150*8000); // Delay 120 ms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ILI9341_WR_COMD(0xCF);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8B);
ILI9341_WR_Parameter (0x81);
ILI9341_WR_Parameter (0X30);

ILI9341_WR_COMD(0xED);
//ILI9341_WR_Parameter (0x67);
ILI9341_WR_Parameter (0x64);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3);
ILI9341_WR_Parameter (0X12);
ILI9341_WR_Parameter (0X81);

ILI9341_WR_COMD(0xE8);
ILI9341_WR_Parameter(0x85);
ILI9341_WR_Parameter (0x1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7A);

ILI9341_WR_COMD(0xCB);
ILI9341_WR_Parameter (0x39);
ILI9341_WR_Parameter (0x2C);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34);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2);

ILI9341_WR_COMD(0xF7);
ILI9341_WR_Parameter (0x20);

ILI9341_WR_COMD(0xEA);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COMD(0xC0);    //Power control
//ILI9341_WR_Parameter (0x1B);   //VRH[5: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2E);   //VRH[5:0]

ILI9341_WR_COMD(0xC1);    //Power control
//ILI9341_WR_Parameter (0x10);   //SAP[2:0];BT[3: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12);   //SAP[2:0];BT[3:0]

ILI9341_WR_COMD(0xC5);    //VCM control
ILI9341_WR_Parameter (0x3F);
ILI9341_WR_Parameter (0x3C);

ILI9341_WR_COMD(0xC7);    //VCM control2
//ILI9341_WR_Parameter (0XB7);
ILI9341_WR_Parameter (0X90);

/***************************
***************************/
ILI9341_WR_COMD (0X2A);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1);
ILI9341_WR_Parameter (0X3F);

ILI9341_WR_COMD (0X2B);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EF);

ILI9341_WR_COMD(0x36);    // Memory Access Control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8);
ILI9341_WR_Parameter (0xA8);

ILI9341_WR_COMD(0x3A);
ILI9341_WR_Parameter (0x55);

ILI9341_WR_COMD(0xB1);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1B);

ILI9341_WR_COMD(0xB6);    //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A);
ILI9341_WR_Parameter (0xA2);

ILI9341_WR_COMD(0xF2);    // 3Gamma Function Disable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COMD(0x26);    //Gamma curve selected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1);

ILI9341_WR_COMD(0xE0);    //Set Gamma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F);
ILI9341_WR_Parameter (0x2A);
ILI9341_WR_Parameter (0x28);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8);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E);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8);
ILI9341_WR_Parameter(0x54);
ILI9341_WR_Parameter(0XA9);
ILI9341_WR_Parameter (0x43);
ILI9341_WR_Parameter(0x0A);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F);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COMD(0XE1);    //Set Gamma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15);
ILI9341_WR_Parameter (0x17);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7);
ILI9341_WR_Parameter (0x11);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6);
ILI9341_WR_Parameter (0x2B);
ILI9341_WR_Parameter (0x56);
ILI9341_WR_Parameter (0x3C);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5);
ILI9341_WR_Parameter (0x10);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F);
ILI9341_WR_Parameter (0x3F);
ILI9341_WR_Parameter (0x3F);
ILI9341_WR_Parameter (0x0F);

ILI9341_WR_COMD(0x11);    //Exit Sleep
delay_us(120*8000);
ILI9341_WR_COMD(0x29);    //Display on
delay_us(10*8000);
ILI9341_WR_COMD(0x2c);

}

网友C:
我是直接用IO口模拟8080时序来控制ILI9341的,结果屏幕只有背光点亮,其他的就没有反应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用IO口模拟8080时序来控制ILI9341的,结果屏幕只有背光点亮,其他的就没有反应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

数据没写进去,你先检查你硬件接口是不是有问题,初始化代码如果是原厂提供的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能兼容你的平台就好。。。

网友C:
硬件接口没有问题的,我这里只用了IO口输出命令和数据,没有写输出的地址。那个输出地址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D:
推荐原子的驱动程序

网友E:
转让韦博英语四个级别课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35113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推荐原子的驱动程序

研究过原子哥的程序了,读ID都读的不对,求大神指点。。

网友C:
自己顶一下 不要沉了:(

网友C:
顶顶 每天静等大神解答、、、

网友F:
遇到这种问题,是必须先读到ID,再做初始化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遇到这种问题,是必须先读到ID,再做初始化吗?、

当然不是了,读ID是为了下面初始化的时候可以兼容其他控制器,但是我现在读ID都读不对,所以我觉得前面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C:
现在问题解决了 我是用单个输出的就可以正常了 不过就是刷屏速度有点慢

网友C:
贴上代码分享一下
        if(data&(1<<15))//DB15=PD10
                  {
                          GPIOD->ODR |=(1<<10);
                  }
          else
                  {
                          GPIOD->ODR &=~(1<<10);
                  }
          if(data&(1<<14))//DB14=PD9
                  {
                          GPIOD->ODR |=(1<<9);
                  }
          else
                  {
                          GPIOD->ODR &=~(1<<9);
                  }
          if(data&(1<<13))//DB13=PD8
                  {
                          GPIOD->ODR |=(1<<8);
                  }
          else
                  {
                          GPIOD->ODR &=~(1<<8);
                  }
          if(data&(1<<12))////DB12=PE15
                  {
                          GPIOE->ODR |=(1<<15);
                  }
          else
                  {
                          GPIOE->ODR &=~(1<<15);
                  }

        if(data&(1<<11))////DB11=PE14
                  {
                          GPIOE->ODR |=(1<<14);
                  }
          else
                  {
                          GPIOE->ODR &=~(1<<14);
                  }
          if(data&(1<<10))////DB10=PE13
                  {
                          GPIOE->ODR |=(1<<13);
                  }
          else
                  {
                          GPIOE->ODR &=~(1<<13);
                  }
          if(data&(1<<9))//DB9=PE12
                  {
                          GPIOE->ODR |=(1<<12);
                  }
          else
                  {
                          GPIOE->ODR &=~(1<<12);
                  }
          if(data&(1<<8))//DB8=PE11
                  {
                          GPIOE->ODR |=(1<<11);
                  }
          else
                  {
                          GPIOE->ODR &=~(1<<11);
                  }
          if(data&(1<<7))//DB7=PE10
                  {
                          GPIOE->ODR |=(1<<10);
                  }
          else
                  {
                          GPIOE->ODR &=~(1<<10);
                  }
        if(data&(1<<6))////DB6=PE9
                  {
                          GPIOE->ODR |=(1<<9);
                  }
          else
                  {
                          GPIOE->ODR &=~(1<<9);
                  }
        if(data&(1<<5))//DB5=PE8
                  {
                          GPIOE->ODR |=(1<<8);
                  }
          else
                  {
                          GPIOE->ODR &=~(1<<8);
                  }
        if(data&(1<<4))//DB4=PE7
                  {
                          GPIOE->ODR |=(1<<7);
                  }
          else
                  {
                          GPIOE->ODR &=~(1<<7);
                  }
        if(data&(1<<3))///DB3=PD1
                  {
                          GPIOD->ODR |=(1<<1);
                  }
          else
                  {
                          GPIOD->ODR &=~(1<<1);
                  }
        if(data&(1<<2))//DB2=PD0
                  {
                          GPIOD->ODR |=(1<<0);
                  }
          else
                  {
                          GPIOD->ODR &=~(1<<0);
                  }
        if(data&(1<<1))//DB1=PD15
                  {
                          GPIOD->ODR |=(1<<15);
                  }
          else
                  {
                          GPIOD->ODR &=~(1<<15);
                  }

        if(data&(1<<0))//DB0=PD14
                  {
                          GPIOD->ODR |=(1<<14);
                  }
          else
                  {
                          GPIOD->ODR &=~(1<<14);
                  }

网友C:
现在还有一点搞不明白,直接写一族IO口就不能正常,一位一位的写就可以,坐等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一点搞不明白,直接写一族IO口就不能正常,一位一位的写就可以,坐等大神指点 ...

你检查一下接口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检查一下接口设置。。。

http://blog.csdn.net/iccome/article/details/32941789现在明白了  我把JTAG脚作为普通IO口来用没有复用,就出现了不能正常模拟时序的问题。。

网友G(2015-09-25):
我的也是,没有反应,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研究过原子哥的程序了,读ID都读的不对,求大神指点。。

ID读出来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ID读出来应该是多少啊?

因为我这边只用一个9341,所以我最后没有读ID了,直接用的9341的初始化进行的,现在可以正常运行,请问兄弟什么问题呢现在?

网友H(2016-03-15):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你。。。

lz您好。我现在遇到了您当初同样的问题。请不吝赐教谢谢。我用的是DSP28335控制tft,把32的程序移植过去了,初始化完执行清屏。可是屏幕只是背光亮了而已,我用逻辑分析仪抓过波形,IO口是有数据输出的,请问你以前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因为我这边只用一个9341,所以我最后没有读ID了,直接用的9341的初始化进行的,现在可以正常运行,请问兄 ...

您好,能跟您交流一下吗?谢谢

网友C(2016-04-22):
引用 网友H:
您好,能跟您交流一下吗?谢谢

最近比较忙 没有来这里了、你现在还有问题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最近比较忙 没有来这里了、你现在还有问题吗

谢谢,我现在问题也解决了,之前主要是DSP的IO口有问题,CS WR RD 那些工作没正常~!谢谢你啦

网友I(2016-06-06):
引用 网友H:
谢谢,我现在问题也解决了,之前主要是DSP的IO口有问题,CS WR RD 那些工作没正常~!谢谢你啦 ...

你好,我用DSP28335写ILI9341也是白屏 想跟你请教下,我哪些控制引脚用示波器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用DSP28335写ILI9341也是白屏 想跟你请教下,我哪些控制引脚用示波器看是正常的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测了引脚数据应该是没错的,方便给个程序,让我试试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657900841@qq.com,真心感谢,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657900841@qq.com,真心感谢,谢谢

引脚数据没错就不应该了,我之前也是初始化不了,但最后检查了很久很久,发现是初始化的数据有问题,修改后就解决了。你如果数据正确的话,不可能会这样的,建议你用仪器一个个去观察输出数据,我当时就是这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引脚数据没错就不应该了,我之前也是初始化不了,但最后检查了很久很久,发现是初始化的数据有问题,修改 ...

现在我怕的是我这块坏了,这块放很久了,之前没人用过,又没有第二块一样的,所以想找你拿程序试试,如果方便的话

网友J:
初始化之前先读ID,都不正确,idr寄存器值根本没有变化,

网友K(2016-10-27):
如果针对ILI9341想初始化的时候读ID的话,可以参考下面代码

网友K:
绝对能成功读取ID,不成功的为接线有问题!!!

网友L(2017-07-16):
引用 网友H:
lz您好。我现在遇到了您当初同样的问题。请不吝赐教谢谢。我用的是DSP28335控制tft,把32的程序移植过去了 ...

你好,我用的28035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M(2018-01-23):
按照FSMC的方式接线,显示屏一点反应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