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什么电源电路能满足输入+12v,输出-24v?

楼主(2015-01-26):
我的输入电压为7到15v,输出电压想稳定在负24v,输出电流最大为0.5A,请问大家这种电路怎么设计?用什么电源芯片?有现成的模块更好了

网友A:
可以考虑用34063;

楼主:
我也知道34063,但不知外围器件如何选型?网上有计算器,但是不会用。望高手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34063,但不知外围器件如何选型?网上有计算器,但是不会用。望高手指教。 ...

如果自己没有经验,想要方便的话,可以用WEBENCH® Designer进行设计

网友C:
直接用个电源模块就解决了。

网友D:
楼上有高手提到了34063的,很不错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垃圾网站,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垃圾网站,用不了

:Q很好用的呀,如果偷懒的话,用模块也是个好的选择。。。

网友E:
TI 的 WEBENCH® 设计中心是个很好的设计工具, 不仅帮你筛选器件, 还进行多个方案的尺寸、效率、成本等多方面对比, 甚至提供原理图, 乃至 PCB 图, 最后还给出 BOM表和成本估计. 说不定你还能申请样片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

这样的 "垃圾" 服务去哪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