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映射] 关于c2812 内存读写问题

楼主(2015-01-26):
为什么用ccs Simulator 调试c2812程序时候, 查看memory 时候,看到地址偏移1字节, 内存写入的是两字节, 如下。这是什么原因? 真实硬件也是这样吗?
0x003F6028        0x6F0F        0x9B00        0x24A9        0xDF01        0x6C04        0x2904        0x24A8        0xDF01        0x1EA6        0xF7A1        0x2486        0x06A7        0x81A1

0x003F6035        0x0901        0x1EA7        0x24A9        0x6303        0xFF5C        0x3B04        0x59A9        0xDF01        0x0009        0xFFEC        0x761A        0x28A9        0xFFFF

网友A:
0x003F6028这个会不是以字为单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x003F6028这个会不是以字为单位的?

你问的这个是地址啊

网友B:
这个就是按照2个字节写入的啊

网友A:
看到地址偏移1字节
楼主说的偏移地址1字节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地址偏移1字节
楼主说的偏移地址1字节怎么回事?

我的意思是首地址是0x003F6028, 那么正常的该地址对应的数值是0x0f, 0x003F6029应该写入一个字节的内容,即0x6f ,  而memory里写的是0x003f6028对应的是0x6f0f,  0x003f6029对应的是0x9B00, 这不是一个字节的地址里面写入两个字节的内容? 这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按照2个字节写入的啊

为什么是按照两字节写入呢, 不是一个字节的地址里面应该写入一个字节的内容? 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A:
DSP是16位的,不存在8位数,DSP里unsigned char 是按16位数处理的·。

网友A:
查看memory 时候,看到地址偏移1字节, 内存写入的是两字节
你程序里是怎么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是16位的,不存在8位数,DSP里unsigned char 是按16位数处理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