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使用问题

楼主(2015-01-26):
LM324使用时,正端输入1V电压,根据虚短虚断原理,负极应该跟正极相同,可是实验时负端电压是-1.5V,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R3阻值多少?
如果是R3阻抗是KΩ级别,要么运放是坏的,要么测量问题!楼主测量下输出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B:
电源电压多少V呢?
电源电压是对的话,可能芯片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阻值多少?
如果是R3阻抗是KΩ级别,要么运放是坏的,要么测量问题!楼主测量下输出电压是否正确。 ...

R3是51K欧的,换了两次都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多少V呢?
电源电压是对的话,可能芯片坏了吧;

1v恒压

网友C:
虚短虚断是分析运放的一种等效近似,并不是真正的短路、开路。此处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的电压由运放的输出电压经R2,R3分压后,在电阻R3上形成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短虚断是分析运放的一种等效近似,并不是真正的短路、开路。此处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的电压由运放的输出电压 ...

那负端接口也不应该是-1.5v啊

网友C:
你需要提供更多使用状态,才能帮你分析。例运放的工作电源是否为正负电源,输出端电压多少,R2电阻多大?是采用什么仪器或仪表测得的反相端的电压,或许是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提供更多使用状态,才能帮你分析。例运放的工作电源是否为正负电源,输出端电压多少,R2电阻多大?是 ...

R1,R2,R3都为51千欧,正负12V供电。正向输入端和(图中的)地 接输入信号,用万用表测反向输入端和图中的地两端电压。谢谢

网友C:
万用表的源阻抗导致测试电压不准,你可以尝试用示波器测试正、反相端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R1,R2,R3都为51千欧,正负12V供电。正向输入端和(图中的)地 接输入信号,用万用表测反向输入端和图中 ...

是不是输入电压 和供电电压没有共地造成的

网友C:
你的输入正端的电压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如是交变信号,用万用表只能测到有效值,看不出电压的变化,用示波器可看到电压的变化。本身对较低电压的测试要求测试仪器精度要高一些,否则误差较大。输入信号的参考地与电源电压正负电源的公共地需要是同一个地。

楼主:
是没有共地造成的原因 谢谢大家

网友D:
应该是没有共地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输入正端的电压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如是交变信号,用万用表只能测到有效值,看不出电压的变化,用示 ...

对的 之前两个地没有接一起 所以测出来不对 接一起后就对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没有共地的原因~

是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v恒压

电源电压是1V?
你在忽悠我吧,我说的是给运放供电的电源电压;

网友E:
很神奇的感觉。。。。。。。
我猜楼主肯定是火星人。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没有公地造成的,楼主还是用单电源的好,这种双电源的电路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电压是1V?
你在忽悠我吧,我说的是给运放供电的电源电压;

24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神奇的感觉。。。。。。。
我猜楼主肯定是火星人。

你有火星人的想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没有公地造成的,楼主还是用单电源的好,这种双电源的电路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主你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