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GPRS 通信问题

楼主(2015-01-26):
使用MSP430F5438AIPZR作为主芯片,开发一款无线产品,在与GPRS通信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
使用电脑通过主芯片的通信口发送设置波特率的命令,可以很顺利的设置波特率,但是芯片上电初始化过程中串口发送相同的设置波特率的命令,GPRS模块不识别,主要表现在波特率设置不成功,初始化无法完成。
    请各位大侠帮忙,很急啊!
补充一下:GPRS的型号为AT&S MC52iR3。

网友A:
这个模块好像比较费电的;
是不是供电能力不足;

楼主:
应该不关供电的事,就是主芯片与GPRS模块通信的串口,用电脑与串口连起来,直接发送设置波特率的命令给GPRS,可以设置成功,但是主芯片自己发就不行;当使用电脑设置波特率成功后,GPRS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主芯片初始化时,设置波特率不成功就无法通信了。

网友B:
模块上电需要一个自检过程,不能立即响应上位机串口命令。而且自动波特率设置,需要发若干个AT指令过去,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做到这些。另外一般系统里无需每次上电都去改串口波特率,你用电脑初始化好GPRS模块,直接保存设置就可以了,以后上电都不用去重复设置的。

网友C:
上电后,等一会再用mcu设置模块的波特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上电需要一个自检过程,不能立即响应上位机串口命令。而且自动波特率设置,需要发若干个AT指令过去,不 ...

使用主芯片的一个串口与GPRS模块通信,另外一个串口转485与电脑连接,可以看到初始化的过程,初始化开始时,485口打印了一两条数据,显示出初始化不成功,就再也没有数据打印出来了,而设置波特率的命令一直都在循环发送,感觉好像GPRS无法识别命令一样。另外,我测了一下发送的电平,用电脑直接发的高电平是3.4V,用主芯片发的高电平是2.8V,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上电需要一个自检过程,不能立即响应上位机串口命令。而且自动波特率设置,需要发若干个AT指令过去,不 ...

这个我试过等一段时间再发送AT指令,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主芯片的一个串口与GPRS模块通信,另外一个串口转485与电脑连接,可以看到初始化的过程,初始化开始 ...

模块要求的输入高电平是多少呢

楼主:
GPRS模块的供电电压是3.6V,应该能够识别2.8V的电压。

网友D:
很明显!…信号电平幅度不足…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