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怎么用 MFGTool工具烧写nandflash?

楼主(2015-01-26):
MFGTool工具在哪里下载呢?内核编译完了怎么烧写到nandflash里去?我的flash大小为8G。

通过nfs启动内核已经成功了,但不知道怎么把内核弄到nandflash里去,有没有详细的步骤说明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板子是参考飞思卡尔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BSP版本使用的是哪个版本?MFGTool工具在飞思卡尔官网上你是可以下载到的。这里mfgtool的下载要看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不同的BSP使用的烧写工具mfgtool版本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板子是参考飞思卡尔哪块开发板设计的呢?BSP版本使用的是哪个版本?MFGTool工具在 ...

版主,您好。
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上买的板子,型号是 MCIMX6DLAICPU1,源代码的版本安装ltib,其版本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上买的板子,型号是 MCIMX6DLAICPU1,源代码的版本安装ltib,其版本是L3. ...

楼主你好,我在你另外一个帖子中给你回复了哈~~请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