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 Slew Rate使用

楼主(2015-01-26):
请问版主Slew Rate怎么应用,一般应用在哪里?

网友A:
楼主指的是引脚PORT的SRE设置吗?
这个是用来配置引脚的斜率的,有快速和慢速之分,快速斜率就是引脚在高低变化的时候,过程比较短,改变的比较快。
反之,斜率大,变化较慢,具体应用看你对引脚变化快慢要求而定。

楼主:
谢谢。最近在学Kinetis系列,自已也在写代码,我是用过ST32二年多,所以常常用ST对比Freescale,发现如果供底层库开发很快,用PE生成代码过多,不利使用。NXP也开始提供底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最近在学Kinetis系列,自已也在写代码,我是用过ST32二年多,所以常常用ST对比Freescale,发现如果供 ...

现在新的kinetis,比如K64,K22等是有SDK库支持的。

网友A: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楼主:
想结贴,但是每次都提示分数未分配完。有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