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为什么allegro打开没反应啊

楼主(2015-01-26):
打开cadence cis可以打开  但是打开allegro弹出如下窗口选择后没反应了

但任务管理器还是有任务

楼主:
装了好多遍  这是遇到最新的一个问题

网友A:
进程结束 重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程结束 重新**

还是最多能运行到这里部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对了 360什么的弹出 一定要允许啊  否则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 360什么的弹出 一定要允许啊  否则启动不了

我装的时候就退出过360 , 运行也退过  但就是不行

网友A:
内存拔插
磁盘整理下
然后再装下试试?

网友B:
要关闭windows自带防火墙服务windows firewall,可知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关闭windows自带防火墙服务windows firewall,可知否?

额  我试试  我现在是每天只按照一遍  明天再按你说得方法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我试试  我现在是每天只按照一遍  明天再按你说得方法试试

安装和**的时候不要关闭此服务,**好打开的时候关闭此服务再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和**的时候不要关闭此服务,**好打开的时候关闭此服务再打开。 ...

哦  好的  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和**的时候不要关闭此服务,**好打开的时候关闭此服务再打开。 ...

谢谢啊  今天按你说得  装一遍就好了

网友C(2015-08-14):
引用 网友B:
安装和**的时候不要关闭此服务,**好打开的时候关闭此服务再打开。 ...

层主,为啥关闭了之后也不行啊,而且allegro.exe那个进程运行一会自己就关闭了。。。我用的是15.7

网友D(2017-10-18):
@coderdd   高手啊,困扰我了快半年的问题终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