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角波发生器的仿真为什么不行,求大家指点

楼主(2015-01-26):
原理图
仿真

网友A:
仿真器不会自己加入微扰,你需要自己加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不会自己加入微扰,你需要自己加入,

微扰就是激励源。有些仿真确实要另外加的。

楼主:
这个电路主要靠的是电容的充放电过程来实现的,不需要激励源的

楼主:
加激励源应该加在哪个部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激励源应该加在哪个部位?

除运放输出端以外,随便一个地方接一个开关到15V,先接通再断开,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运放输出端以外,随便一个地方接一个开关到15V,先接通再断开,搞定, ...

你太厉害了,真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C:
一般来说,是在电源线路上接开关,模拟上电过程,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是在电源线路上接开关,模拟上电过程,基本都能解决。

有些相对于电源对称的电路是不行的,要加在对称轴以外的一点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相对于电源对称的电路是不行的,要加在对称轴以外的一点上。

这个还没遇到过,貌似这类振荡电路俺很少仿真??

前段时间仿真500MHZ的振荡电路,time step 居然得设置为pS级的,不然连振荡都看不到(几uS时间内)。

至今“矩阵奇异”的问题没解决,仿真只输出一小段就over了。。

网友D:
自激震荡,需要加一个电源给个激励,然后断开就行

网友E:
试试调整一下仿真时间步长可能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