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0安装问题

楼主(2015-01-26):
每次安装ccs6.0到一半总会提示出各种错误,是不是在安装之前设置什么或是有什么前奏吗????????

网友A:
我也出现过问题!
  你是离线安装包,还是在线安装包??

   在线安装,下载太慢,我放弃了!
   离线安装,要解压出来,若不解压出来,安装到一半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过问题!
  你是离线安装包,还是在线安装包??

那你之后怎么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之后怎么办了

离线安装包解压出来安装!
   若还是出现安装失败,可以重试几次试一下!

网友B:
我也有安装  在win64和linux下都安装了  没什么问题
在线的我没有安装过    建议你下载离线的

网友C:
我也是安得6.0,我win8按时装一半就出现XD100啥的驱动安装失败,后来换了个win7系统就没事啦

网友:
安装软件存放位置和安装路劲都不能有中文

网友D(2015-12-03):
我去,好吧。没早看到你们说的,我在线安装,慢的出奇,我还感觉自己电脑出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