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如何用定时器外部计数模式测频率?比较精确的测量

楼主(2015-01-26):
stm32如何用定时器外部计数模式测频率?比较精确的测量

网友A:
技术模式时,库例程有测量频率的参考程序;
F1文件夹下有;
比较精确的测量,对精度要求多少呢?

网友B:
可以借助那个占空比测量的例程, 精确测量信号周期到1个定时器时钟. 可以得到比较精确的频率了

网友C:
外部计数模式是如何测频的呢?只能计数吧
测频需要使用捕获单元,可以测的很准。

网友D:
计数模式可以的,可以测很高的频率,也很准,前提是等周期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借助那个占空比测量的例程, 精确测量信号周期到1个定时器时钟. 可以得到比较精确的频率了 ...

你说的是输入捕获吧,我尝试过了,不过我测得是12M的频率,误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模式时,库例程有测量频率的参考程序;
F1文件夹下有;
比较精确的测量,对精度要求多少呢? ...

测12M的频率,误差控制在1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计数模式是如何测频的呢?只能计数吧
测频需要使用捕获单元,可以测的很准。 ...

可以的,我已经解决了,目前可以测到40M左右,手头没有示波器,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计数模式可以的,可以测很高的频率,也很准,前提是等周期的信号.

为什么要是等周期的信号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我已经解决了,目前可以测到40M左右,手头没有示波器,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

f1测12M难度不小,f1最大频率才72M,输入捕获用中断模式,光是中断进出栈好几个时钟周期过去了,若是查询模式,其他啥事都不干,可能也很困难,40M都搞定了,用的什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f1测12M难度不小,f1最大频率才72M,输入捕获用中断模式,光是中断进出栈好几个时钟周期过去了,若是查询 ...

是的,第一个方案我用的是输入捕获,频率太大导致误差也很大,捕获计数很小。计算出频率误差很大(可能这种方式没有掌握好)
第二个方案:我用了外部中断,就是来一个脉冲中断一次计一次数。发现太占时间了(否掉)
第三个方案:用一个定时器外部计数,用72M计数,达到最大值溢出(对溢出计数),另一个计数器定时1s.1S时间到读出此时计数定时器的计数数值加上溢出计数*65536。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我已经解决了,目前可以测到40M左右,手头没有示波器,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

:loveliness:
能测40M的话,效果很好了;
低频的时候估计就不行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第一个方案我用的是输入捕获,频率太大导致误差也很大,捕获计数很小。计算出频率误差很大(可能这 ...

重采样求平均啊,思路不错

响应速度会有影响吧

用32测这么高的频率感觉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采样求平均啊,思路不错

响应速度会有影响吧

没有重采样求平均,就是在1S内累加计数。刚刚测了有误差,有时候误差达到几十K。要求误差做到100HZ以内啊。有没有方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测40M的话,效果很好了;
低频的时候估计就不行了吧;

误差要求在100Hz以内,怎么做?刚刚看一个计数器(产品)都精确到小数后一位了,吓出一身冷汗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是等周期的信号呢?

技术方式的思路通过对边沿的计数值和计数周期的比值推算一个周期的时间,不等周期就没意义也就不成立了.

网友D:
计数方式和时钟关系不大,主要是硬件能够计数的最小脉冲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方式的思路通过对边沿的计数值和计数周期的比值推算一个周期的时间,不等周期就没意义也就不成立了. ...

嗯,不等周期频率也会变的,那么就测不准了

网友F:
要想误差小,测量仪器非常重要。

网友G:
你这频率测试真高,单片机我估计反应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频率测试真高,单片机我估计反应不过来

网上有论文说理论最大可以测到288M的(实测144M,信号发生器的问题)。看你的简介你会做ZigBee?请问如何用终端进行远程控制?(比如说用手机控制)

网友G:
手机通过蓝牙与ZigBee相连了。

网友H(2015-03-29):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输入捕获吧,我尝试过了,不过我测得是12M的频率,误差很大

你好,我现在也在弄外部计数模式,老是不管用不工作,能参考下您的代码吗 ,谢谢
可以的话麻烦发我邮箱 感谢感谢  645120064@qq.com

网友I(2015-07-16):
我也在做测量频率,用捕获测量100K-130K误差278HZ,用计数加定时数据不稳定,只能精确到百位,比如测量100184测量出来是100100HZ或者100200HZ

网友I:
大家说说怎么回事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有重采样求平均,就是在1S内累加计数。刚刚测了有误差,有时候误差达到几十K。要求误差做到100HZ以内啊 ...

估计得定时器级联,一个定时器产生1hz,内部连到另一个定时器,这样无需软件参与,计数才会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也在做测量频率,用捕获测量100K-130K误差278HZ,用计数加定时数据不稳定,只能精确到百位,比如测量1001 ...

捕获就测测低频的,高频得外部计数。

网友K(2016-01-19):
引用 网友A:
技术模式时,库例程有测量频率的参考程序;
F1文件夹下有;
比较精确的测量,对精度要求多少呢? ...

您好,我现在想用外部计数模式测频,您说的历程是在标准库里面还是在那个HAL的库里面,我在HAL的库里面没找到

网友L(2016-07-31):
楼主,可以参考你的第三种方案的代码吗?就是:用一个定时器外部计数,用72M计数,达到最大值溢出(对溢出计数),另一个计数器定时1s.1S时间到读出此时计数定时器的计数数值加上溢出计数*65536。就可以了
我是学生党,目前写测频率写了几天了,现在可以测量到10K左右误差就挺大了,就不能再测更高的了,能让我像楼主学习下吗?谢谢楼主了,邮箱:98607372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