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Release编译时出错

楼主(2015-01-26):
仿真编译以及运行均正常,要进行烧写时进行Release编译时报错,不明白。。。向各位求助了。
<Linking>
>> 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TI8763, line 20:   error:
               can't find input file 'E:/DSPCODE/F2812/usb_out/include'

>> Compilation failure

Build Complete,
  2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以下是我的main.c

#include "DSP281x_Device.h"
#include "DSP281x_Examples.h"
#pragma CODE_SECTION(InitFlash,"ramfuncs")

extern unsigned int RamfuncsLoadStart;
extern unsigned int RamfuncsLoadEnd;
extern unsigned int RamfuncsRunStart;
Uint16 CODE[3];
int k;
void Send_SPIA(unsigned char temp);
void InitUSB(void);
void InitCS(void);
void ClearCODE(void);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t);
void FlashLED(void);

void main(void)
  {
    int i =0;
        InitSysCtrl();
        memcpy(&RamfuncsRunStart,
               &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RamfuncsLoadStart);
    InitFlash();
        InitSpi();
        InitUSB();
        InitCS();
        ClearCODE();
        FlashLED();

        for(;;)
        {

              if(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8 ==1)  //empty==1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 =0;   //SLOE=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2 =0;   //SLRD=0
                        delay(10);

                    CODE[i]=GpioDataRegs.GPBDAT.all&0x00ff;  //GPIOB[0:7]---PB[0:7]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2 =1;    //SLRD=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 =1;    //SLOE=1
                        i++;

                    if(i==3)
                   {
                   if((CODE[2]&0x01)!=0)   //片选CS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1 =0;
                  }

               if((CODE[2]&0x02)!=0)
                  {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2 =0;
                                  }

                      for(k=0;k<3;k++)//循环发送3个8bit数据
              {
                Send_SPIA(CODE[k]);        //发送数据函数
              }
                       delay(10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1 =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2 =1;
                           i=0;
                     }

               }

      }

}

/*------------------------------------------*/
/*形式参数:void                            */
/*返回值:void                                                */
/*函数描述:初始化usb设置                                        */
/*------------------------------------------*/
void InitUSB(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all=0;
     GpioMuxRegs.GPBMUX.all=0;
         GpioMuxRegs.GPBDIR.all=0;//GPIOB[0:15]作为USB数据输入端口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2=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3=1;  //设置端口方向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4=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5=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6=0;//FLAGA  prog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7=0;//FLAGB  full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8=0;//FLAGC  empty
     EDIS;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 =1;//SLOE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2 =1;//SLRD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3 =1;//SLWR
/*设定EP2-----------------------------------*/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4 =0;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5 =0;
}

/*------------------------------------------*/
/*形式参数:void                            */
/*返回值:void                                                */
/*函数描述:片选设置                                                */
/*------------------------------------------*/
void InitCS(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1=1;//CS1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2=1;//CS2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4=1;//RESET
     EDIS;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1 =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2 =1;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4 =1;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A14 =1;
         delay(100);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A14 =1;

}

/*------------------------------------------*/
/*形式参数:void                            */
/*返回值:void                                                */
/*函数描述:初始化AD设置                                            */
/*------------------------------------------*/
void ClearCODE(void)
{
    for(k=0;k<3;k++)
     {
        CODE[k]=0;
     }
}

/*------------------------------------------*/
/*形式参数:void                            */
/*返回值:void                                                */
/*函数描述:led闪烁                                                */
/*------------------------------------------*/
void FlashLED(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ADIR.bit.GPIOA15=1;//LED
   EDIS;

   GpioDataRegs.GPADAT.bit.GPIOA15 =1;
   delay(1000);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A15 =1;
   delay(1000);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A15 =1;
   delay(1000);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A15 =1;
   delay(1000);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A15 =1;

}

/*------------------------------------------*/
/*形式参数:char                            */
/*返回值:void                                                */
/*函数描述:通过SPI发送数据                                        */
/*------------------------------------------*/
void Send_SPIA(unsigned char temp)
{
   if ( SpiaRegs.SPISTS.bit.BUFFULL_FLAG == 0)//检测缓冲器是否为空
   {
      SpiaRegs.SPITXBUF = temp<<8;
    }
   while( SpiaRegs.SPISTS.bit.BUFFULL_FLAG == 1){;}//检测数据是否发送完毕
}

/*------------------------------------------*/
/*形式参数:long                            */
/*返回值:void                                                */
/*函数描述:延时函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t)
{
while(t>0)
    t--;
}

楼主:
我的Bulid Options的include search path 也设置了路径

网友A:
想知道debug下生成的.out能不能烧写成功   工作正常吗
应该编译优化后   出现问题了

网友A:
还有  很奇怪  他怎么到系统临时文件下找头文件了?

网友B:
debug有问题吗?

楼主:
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还是迷迷糊糊的,我在对release编译时在Linker>>Libraries>>Incl.Libraries那里又输入了一次路径,我把那个取消了,然后编译就没问题了,实话我不太明白这个Linker>>Libraries中的这两个路径设置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debug下生成的.out能不能烧写成功   工作正常吗
应该编译优化后   出现问题了  ...

问题解决了,是我自己犯迷糊,具体原因在6楼,debug时倒是没写那个路径,release时不知道啥时候弄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bug有问题吗?

debug倒是没问题,是我自己把release的bulid options设置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还是迷迷糊糊的,我在对release编译时在Linker>>Libraries>>Incl.Libraries那里又输入了 ...

解决了就好 感谢分享
指明lib 头文件等的路径 编译器自动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感谢分享
指明lib 头文件等的路径 编译器自动查找

指明路径不是在Bulid Options>>compiler>>preprocessor里面的设置的吗?这个和Linker那里面设置的路径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学习了    这个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