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on free wheeling diodes”是什么意思 ?

楼主(2015-01-26):
附图 为 ULN2003 datasheet 截图

请教
这里的 “common free wheeling diodes”是什么意思 ?

谢谢!

网友A:
引脚9:该脚是内部7个续流二极管负极的公共端,各二极管的正极分别接各达林顿管的集电极。用于感性负载时,该脚接负载电源正极,实现续流作用。如果该脚接地,实际上就是达林顿管的集电极对地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