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bootmode怎么设为download模式

楼主(2015-01-26):
Rita,您好。我现在用mfgtool向iMX6烧写内核,看到了您的一篇帖子《【经验分享】MFGTool的使用关键几点》,
但有几点不太明白,能否解释一下呢?
1.boot mode怎么设为download呢?
2.我要把内核烧到nandflash里,cfg.ini应该怎么设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块板子呢?还有你使用的BSP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A:
关于你帖子中提到的boot mode怎么设为download,是这样,在我们的开发板上有SW6用来设置boot mode,不同的设置对应不同的状态。如果你手上的板子是你自己设计的话,那么你在设计的时候也会有关于boot mode的设计,要看你是如何设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帖子中提到的boot mode怎么设为download,是这样,在我们的开发板上有SW6用来设置boot mode,不同的 ...

版主,您好。
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上买的板子,型号是 MCIMX6DLAICPU1,源代码的版本安装ltib,其版本是L3.0.35_4.1.0_130816_sourc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帖子中提到的boot mode怎么设为download,是这样,在我们的开发板上有SW6用来设置boot mode,不同的 ...

SW6是底板上的一个白色的按键,怎么设置为boot mode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上买的板子,型号是 MCIMX6DLAICPU1,源代码的版本安装ltib,其版本是L3. ...

mfgtool下载链接为: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ab=Design_Tools_Tab
Hardware Development Tools (8)----->
Programmers (Flash, etc.) (6) ----->
IMX_6DL_6S_MFG_TO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SW6是底板上的一个白色的按键,怎么设置为boot mode呢?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MCIMX6DLAICPU1这块板子,而我那个贴中是以开发板MCIMX6Q-SDP板子为例的,他们的设计是不一样的,所以设置也不一样。建议你看一下官网文档中的user guide中的说明,你自己先看一下,我明天也帮你看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MCIMX6DLAICPU1这块板子,而我那个贴中是以开发板MCIMX6Q-SDP板子为 ...

Rita,您好!
我把SD启动卡拨掉,好像就可以用mfgtool工具把内核烧到nandflash里了,但怎么从nandflash启动呢?能忙我查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使用的是MCIMX6DLAICPU1这块板子,而我那个贴中是以开发板MCIMX6Q-SDP板子为 ...

Rita,我知道怎么从nandflash启动了,S1开关按手册拨到相应位置就可以从nandflash启动了。

网友B:
S1开关按手册拨到相应位置就可以从nandflash启动了

网友C:
只需要设置boot mode0和boot mode1两位拨码开关既可以

网友D(2015-04-16):
刚开始学imx6,只会sd卡启动,关注中......

网友E(2016-06-30):
有些uboot有download命令

网友F(2017-07-18):
你好,现在有一台跟你一样的板子。 默认跑的是ubuntu,现在想跑android。
它有一个开关,是s3,有4个控制开关, 但是不知道是哪个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