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线性稳压电源中该如何高效的驱动MOS管

楼主(2015-01-26):
如图所示是我所设计的线性稳压250V电源的MOS管调整驱动部分,但是感觉这样的直接驱动不太好,所以想求教一个高效的驱动电路,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A:
输出这个电压级别,MOS的开启电压基本上可以不用管了。

网友B:
既然是线性的,何来高效一说,

再说真要高效驱动了,那岂不是输出直接等于输入了?
不过看着电路感觉像个随便玩玩的

网友C:
至少加个栅极保护吧,否则MOS管很容易挂掉。

网友D:
应该把控制电路的地放在输出端,从而提高mos管驱动电压,不过这样就要求控制电路的电源要单独隔离

网友E:
原理大概明白,对于交流输入,MOSFET只有一半时间能够导通。

还有交流输入的另一根线(N线)怎么接,求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把控制电路的地放在输出端,从而提高mos管驱动电压,不过这样就要求控制电路的电源要单独隔离 ...

您所说的是那种MOS管的源级跟随型浮地隔离驱动吧,那种驱动需要单独的变压器绕组来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少加个栅极保护吧,否则MOS管很容易挂掉。

20V左右的齐纳二极管就行了,懂的,谢谢:lol

1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大概明白,对于交流输入,MOSFET只有一半时间能够导通。

还有交流输入的另一根线(N线)怎么接,求教 ...

前面当然是把市电经过隔离变压器隔离后在整流,然后滤波再有MOS管来调节稳定输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线性的,何来高效一说,

再说真要高效驱动了,那岂不是输出直接等于输入了?

因为MOS管一般都是作为开关管在开关电源中使用的,再就是作为LDO的线性稳压电源调整管使用,不过LDO型的一般也是用的PMOS管来调整的,所以在做一般的线性稳压电源中我感觉没怎么看到过MOS管作为调整管的(或许是线性区太小了,不过较之三极管而言MOS管是电压驱动),而是用的三极管的;所以想了解一下线性电源中的MOS管该如何有效的驱动??
PS:我这驱动电路我知道MOS管的驱动不够好,所以想研究一下,此外开关电源的MOS 管的驱动对于线性电源也不太实用是吧,但是在此处还是必须自举来驱动的,求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所说的是那种MOS管的源级跟随型浮地隔离驱动吧,那种驱动需要单独的变压器绕组来进行 ...

恩,这就说得通了。
比较器输出作为mosfet的驱动信号,没法实现mosfet工作在线性区吧;
你的控制类似于电压滞环控制,只是你的没有滞环区间。只是工作于高于参考电压MOSFET关闭,低压参考电压MOSFET开通。还是开关电源的特性。
个人的一点看法,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这个电压级别,MOS的开启电压基本上可以不用管了。

是的啊,毕竟是MOS管工作在线性区,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的VGS=4.3V,基本上是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网友F:
楼主是想把这两个原生态柔揑在“一起”吧?…
   220V桥式整流后大约300V…
   串接LDO输出250V+5V
      300-255=45V
     只有在45V里实施你的“效率”了
   这只是局限的思维了、何况还未与L隔离绝缘!
   梦想是美好的!我们赞美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这就说得通了。
比较器输出作为mosfet的驱动信号,没法实现mosfet工作在线性区吧;
你的控制类似于电 ...

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的VGS=4.3V,基本上是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想把这两个原生态柔揑在“一起”吧?…
   220V桥式整流后大约300V…
   串接LDO输出250V+5V

这也算不上是LDO吧,那我这么说吧,电网工频220V有10%的波动,也就是198V到242V的有效值,电容滤波后就是280V到342V的波动吧,我该如何用线性的稳压方法把他稳到250V??总不能用三极管的线性稳压吧,还望指导,暂时不考虑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想把这两个原生态柔揑在“一起”吧?…
   220V桥式整流后大约300V…
   串接LDO输出250V+5V

“还未与L隔离绝缘!”
我用隔离变压器不就相当于浮地了吗

网友F:
嗯!…为难了!…
    要效率、开关首选!
    线性稳压不用三极管、用IGBT?…
    输出电流是多少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的VGS=4.3V,基本上是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这是示波器的直流耦合所观察到的Vgs波形,可以看到基本稳定在4V左右,而且还有上下的波动,这不就就是缓慢的调整,有点慢,这个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为难了!…
    要效率、开关首选!
    线性稳压不用三极管、用IGBT?…

电流好说1A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为难了!…
    要效率、开关首选!
    线性稳压不用三极管、用IGBT?…

那就不要效率了呗,我这个方案测试的时候勉强凑合可以用的,但是现在在寻求MOS管的直接驱动,来使之有所改善

网友F:
哈!…功率在250W以上!三极管不让用、用可控硅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功率在250W以上!三极管不让用、用可控硅行么?…

能不能搞简单点,就用MOS管,MOS管应该也是可以的,功率250W也不大,我就想着优化MOS管驱动

网友F:
情有独中呀!…可行!
  先动起来、再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情有独中呀!…可行!
  先动起来、再优化…

行动了呀,板子都搞好了,现在坐等优化中,感觉整个系统反应有点慢,调整不过来

网友F:
再慢也只能滞后几十mS!难道几秒?…

网友F:
如图:能不能把C12并到C13旁?…另C12取2000P左右。试试!…

网友F:
为什么不做个基准电路呢?…

网友F:
你这个电路会跟输入、输出而“随波逐流”的呀!…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图:能不能把C12并到C13旁?…另C12取2000P左右。试试!…

R18和C12构成了低通滤波器,这个我后来发现了,把这个滤波器去掉了,调整速度就稍微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电路会跟输入、输出而“随波逐流”的呀!…哈哈

的确是有点的,没办法避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做个基准电路呢?…

基准电路自然是有的,TL431构成的2.5V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慢也只能滞后几十mS!难道几秒?…

就是想提高整个系统的响应速度,使调整更快,因为我发现,示波器观察到的误差放大器输出是三角波,上升3MS,下降7MS,典型的100HZ ,峰峰值有几百毫伏,这应该是明显的调整过慢吧,后来发现MOS管的S极的电压也有很大的波动几伏吧(估计是前极的电容小了,效果不行,得用电感了),输出纹波也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示波器的直流耦合所观察到的Vgs波形,可以看到基本稳定在4V左右,而且还有上下的波动,这不就就是缓 ...

利利普示波器。。。。。。
我手上也有个,旋钮非常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TL431做误差放大也的确是比较经典的, 这个电路中IN是280到340V,取反馈2.5V电压,控制TL431输出高低电压来使得三极管开关来将集电极电压可控调节,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基极偏置电阻的值该如何,以及上拉电阻的值该取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强滤波!…

加强滤波,也只能前级滤波,输出的波不好滤,电容不能搞大否则调整就太慢了,还是想办法加大系统调整率的好,这是我的当前想法,不知您认可吗?

网友F:
上图!…有的放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图!…有的放矢!

稍作修改后的电路

网友G:
参考这个电路。高压三极管容易获得,而且性价比很高;相反,高压运放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这个电路。高压三极管性容易获得,而且性价比很高;相反,高压运放很贵。

...

分立元件的差分放大反馈的确是不错的,那我得想办法加强一下MOS管驱动,使得调整率更快一些

网友F:
12V从哪里来的呀?…并联两路?…但输出只有1A呐。
   水平有限、还真得看不出哪有什么问题!…
   但可拍胸保证:反应在20mS以下!…
    上电运行吧!做几个指标测试!记录结果、再讨论!…

网友H:
最低压差大,不建议用MOS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从哪里来的呀?…并联两路?…但输出只有1A呐。
   水平有限、还真得看不出哪有什么问题!…
   但可拍 ...

12V是可以阻容降压的,这是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低压差大,不建议用MOS

那依照您的看法是得用什么呀,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从哪里来的呀?…并联两路?…但输出只有1A呐。
   水平有限、还真得看不出哪有什么问题!…
   但可拍 ...

结果有过记录的误差放大器输出三角波,上升呀3ms,下降沿7ms,典型的100HZ,交流耦合观察有三百毫伏的峰峰值波动,关键是这个100HZ比较郁闷,就是50HZ整流后的那个100HZ,总感觉是被输入的电压波动干扰太大了

网友F:
把R1换成2H左右的电感试试?…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R1换成2H左右的电感试试?…嘿嘿

2H的电感,没那么好找吧,这个也忒大了吧

网友F:
因是100Hz、不上2H、不足以抑制!…
   也可试试有源滤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线性的,何来高效一说,

再说真要高效驱动了,那岂不是输出直接等于输入了?

嗯,你也来二姨了.稀客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20V左右的齐纳二极管就行了,懂的,谢谢

18V左右

网友K:
一些基础性的东西还要加强学习,测试结果理解错误,控制驱动单独12v悬地供电,误差放大只能一路控制,图腾不是线性驱动只适合开关电路,场管g电容大,响应是做不过三极管的,必须要有限流保护,250v短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F:
楼上所说:场管g电容大,响应是做不过三极管的
   我有异意:看场合!…它是在100Hz呀!更何况G ·S在2nF左右!…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些基础性的东西还要加强学习,测试结果理解错误,控制驱动单独12v悬地供电,误差放大只能一路控制,图腾 ...

“图腾不是线性驱动只适合开关电路”,存在问题吧,推挽这样的电路就是功放的典型应用,对于音频信号而言极为常见,应该不存在线性不线性一说吧(当然高频的信号就另当别论了,毕竟音频的频率不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楼上所说:场管g电容大,响应是做不过三极管的
   我有异意:看场合!…它是在100Hz呀!更何况G ·S在2nF左 ...

响应速度和100hz没关系,没理解到位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图腾不是线性驱动只适合开关电路”,存在问题吧,推挽这样的电路就是功放的典型应用,对于音频信号而言 ...

和高低频没关系,音频是线性放大,这里却不是,

网友F:
响应速度和100hz没关系,没理解到位
    额!…不是说好了的、LDO么?…

网友L(2015-04-27):
我现在正在改良线性电源,用开关电源替代啊,MOS驱动也遇到你那个100HZ波形,,我现在电流负载5A就不行,4.7A就行驱动,求解2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