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IIC通讯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5-01-26):
我用stm8s与DAC芯片通信,采用的是硬件IIC。电路上电时,单片机工作正常(LED正常显示),但是dac芯片没有输出,用镊子短接一下复位后,DAC又工作正常,有正常电压输出。
目前感觉是单片机与DAC的IIC通讯不正常,但是要是上电就不正常的话,单片机不会运行(LED不显示),不知有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A:
dac是否要复位,如果是的话。可能就是单片机比dac先复位。上电后单片机先等一段时间后再与dac通信

楼主:
dac不需要复位,我也试了单片机后复位,但还是一样的现象。测试发现单片机其它功能都正常,就是IIC通讯口有问题,而且单片机上电后在IIC口有很多杂波,并不是高电平状态(总线闲置状态)。要是这些杂波影响了dac的动作,但手动复位一次又正常了,很难解释。

网友B:
你看下IIC通讯问题出在哪。如果地址发出来了,没有应答的话,就肯定是DAC芯片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I2C的问题,程序跑死在那了。最好用中断模式的I2C通信,轮询模式很容易死。我出现过这个情况很多次。当时用的STM8L151F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