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图象处理

楼主(2015-01-26):
现在还没有到烧写那一步,如果想用i.mx 6q做图象处理,在编译bsp的时候用不用选择gpu-viv-bin-mx6q这一项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网友A:
如果你要编译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codec的话,是要选择gpu-viv-bin-mx6q这一选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编译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codec的话,是要选择gpu-viv-bin-mx6q这一选项的。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1846&page=1#pid4141212
在这篇帖子中说如果有gpu-viv-bin-mx6q这个package烧写时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你好,你这里图象处理具体指的是?能否详细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这里图象处理具体指的是?能否详细一些呢?

通过摄像头进行手势识别,并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摄像头进行手势识别,并在屏幕上显示出来

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camera使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camera使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呢?

i.mx6q saber-sdp  camera就是最普通的网络摄像头,具体型号还没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块板子?camera使用的是哪个型号的呢?

版主不好意思,板子是i.mx 6q SABRE-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