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一个电路的作用,降压限流开关管上端的。

楼主:
如图,是一个降压限流电路,60V输入,输出在40V-55V之间,请问中间D2,R2,C2,L2电路的作用,没有这块电路,我还能勉强计算,这块电路完全不清楚作用和原理,也不知道如何计算来配置参数,特此向大家请假,谢谢。

网友A(2015-01-26):
没有见过这样的用法——好像没有用。。。。

网友B:
不明真相,等高手上课。。。
负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真相,等高手上课。。。
负载是什么

负载是电池,就是充电机给电池充电,这个电路起限流的作用。

这是别人的电路,不明白,所以咨询大家。

网友C:
别的不说:负载开路、该电路就成了聋子的耳朵!…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不说:负载开路、该电路就成了聋子的耳朵!…哈哈

受控的,检测到有负载且有输入,才会打开驱动的EN端。

网友C:
如果OUT接电池、可工作。
  但图上没看到控制反馈!…
  电池充电~电压、电流不可控!…
   负载是电池哟!…你这是要引爆来炒作自己的节奏哟!…哈哈

网友D:
产品要散热请来了解一下柔性矽胶导热绝缘垫

     软性硅胶导热绝缘垫是传热界面材料中的一种,具有良好的导热能力和高等级的耐压,其作用就是填充发热功率器件与散热器之间,是替代导热硅脂导热膏加云母片的二元散热系统的最佳产品。随着电子设备不断将更强大的功能集成到更小组件中,温度控制已经成为设计中至关重要的挑战之一,即在架构紧缩,操作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带走更大单位功率所产生的更多热量。每降低10℃对敏感元器件的正常使用及使用寿命具有重要意义。该产品的导热系数是3.6W/mK,抗电压击穿值在4000伏以上,本身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很好的贴合功率器件与散热铝片或机器外壳间的从而达到最好的导热及散热目的,符合目前电子行业对导热材料的要求。   矽胶导热绝缘垫的工艺厚度从0.5mm~5mm不等,每0.5mm一加,即0.5mm 1mm 1.5mm 2mm一直到10mm,特殊要求可增至16mm,专门为利用缝隙传递热量的设计方案生产,能够填充缝隙,完成发热部位与散热部位的热传递,同时还起到减震 绝缘 密封等作用,能够满足社设备小型化 超薄化的设计要求,是极具工艺性和使用性的新材料.且厚度适用范围广,特别适用于汽车、显示器、计算机和电源等电子设备行业。   阻燃防火性能符合U.L 94V-0 要求,并符合欧盟SGS环保认证   工作温度一般在-50℃~220℃
       欢迎来电咨询,我们会为你寄上详细资料和样品,谢谢!

咨询邮箱:aoqzsc@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OUT接电池、可工作。
  但图上没看到控制反馈!…
  电池充电~电压、电流不可控!…

图没有截取完整而已,控制芯片当然有取样电阻做反馈。

网友E:
没参数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