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里面的fb0base参数设置

楼主(2015-01-26):
我的屏分辨率是:320x480
请问我uboot里面的fb0base要设置多少才合理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你板子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你板子的型号是什么?

使用Android4.4.2
自主设计的板子,CPU: iMX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