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助DEBUG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5-01-26):
刚入门,调试的时候老是出错,用103的例程就可以,M0核的不行,是软件不支持吗?请大神们指点下吧,网上的资料看遍了,还是没解决问题

楼主:
左下角老是ERROR65: 程序编译正常,写到板子上也正常

网友A:
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B:
调试选错了,选了软仿?

楼主:
就是用软仿啊,看网上视频里的软仿,和软仿 103的都可以啊

楼主:
没人能回答了

网友B:
M0的貌似不能软仿,你还是设置为硬件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