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TLV320AIC23B疑问~

楼主(2015-01-26):
请问采用TLV320AIC23B芯片实现对传感器模拟信号的采集,是否只能通过Line in 或者MICIN接口进行采集呢?另外我看资料上写的是采集电压范围是1Vrms,是不是就是代表信号的峰值不能超过1V啊,我如果想采集+-5v的正弦信号该怎么实现呢?请教各位大神,我用的是c6416的开发板。

网友A:
晕,TLV320AIC23B是音频编码解码器,你到底是采集模拟信号呢,还是音频编码解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TLV320AIC23B是音频编码解码器,你到底是采集模拟信号呢,还是音频编码解码呢 ...

本人新手不太懂,是要采集模拟信号,但我看到6416的板子好像只有这个芯片集成了模数转换,如果aic23b芯片不能实现的话,那是不是说只能自己单独外加模数转换器来实现模拟信号采集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新手不太懂,是要采集模拟信号,但我看到6416的板子好像只有这个芯片集成了模数转换,如果aic23b芯片 ...

如果你的MCU也不带AD功能的话,那就只能再加AD芯片了

网友B:
是的, 从引脚看, LLINEIN, RLINEIN, Nominal 0-dB input level is 1 VRMS;  MICIN Buffered amplifier input suitable for use with electret-microphone capsules. Without external resistors a default gain of 5 is provided.

手册上是有个输入典型值 1Vrms (LLINEIN, RLINEIN).  是不是就是代表信号的峰值不能超过1V呢?  不是的, 因为这是有效值, 按照 √2 的关系, 峰峰值应该是 2.8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