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在无操作系统情况下,在NAND上移植YafFS的说明及相关帮助

楼主(2015-01-26):
最近小弟有个任务,要在NAND上移植个文件系统,以前没有做过这相关的东西,
看了一下,FatFS要做一些坏块管理,和擦写均衡的算法,不怎么适合NAND
据说YafFS比较合适在NAND上用。但资料基本上是在Linux下的,有说其direct可直接移植到裸机上
无操作系统情况下,在NAND上移植YafFS的说明,及相关问题都见得比较少。
论坛里有兄弟伙有相关经验或者资料能匀一点不。
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NAND 上保存数据, 要想可靠地保存数据, 不管有没有文件系统, 坏块管理自然的必要的
至于擦写均衡的算法,由于可避免过早的擦写寿命, 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这个也有专门的算法代码参考, 并非一定要跟文件系统绑一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ND 上保存数据, 要想可靠地保存数据, 不管有没有文件系统, 坏块管理自然的必要的
至于擦写均衡的算法,由 ...

坏块管理是一定要的。
在开始初始化时,通过读各个块的标志Byte,然后创建一个坏块表,在写的时候,如果碰到要写的地址在坏块内,就将要写的地址增加到下一个好块去。

page++;
if(page==64)
{
   do
   {
    block++;
    status=readblockindex();
   }
   while(status)
}

大概就是这样?
这应该写到“媒介多扇区写接口”diskio_wirte()里,还是NAND_WRITE()里?
这就是所谓的静态的坏块管理。如果要做得更好,就要在每次数据操作的时候都去读标志,以便及时更新坏块表是不?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新坏块,是怎么判断的?

网友B(2017-06-23):
楼主,我现在也在困惑这个问题,能加个qq请教一下吗?QQ号:993653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