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晶振正常工作的判定

楼主(2015-01-26):
(无正文)

楼主:
我的高频晶振用的是12MHZ,用万用表测量器一只管脚的,电压在2.6V左右,我的单片机用的电压为3.3V的,,,让我的程序跑起来的,,测试也是2.6v 的,,可以断定是在工作的。。。

楼主:
但是我用的那个低频32.768khz的晶振的,就感觉很奇怪了,,测试其中一只管脚为0.28V,另一只管脚的位0V的,,,不知道是否正常工作的啊。。。

楼主:
这样正常么?但是按照我的程序设定的,判断像是在正常工作的啊。。。

网友A:
测试其中一只管脚为0.28V,另一只管脚的位0V, 应该没有工作, 应为起振后, 是个0~3.3V之间的交流信号, 万用表量的是平均值, 那么 2.6V 是可能的, 1.3V 也是可能的. 但 0.28V 就太低了, 0V 就肯定不行了.
但是按照我的程序设定的,判断像是在正常工作的啊, 那可能因为这个晶振的驱动功率弱, 搭上万用表后, 因为带不动万用表负载而停了的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也可以的,一般量出来的电压接近电源电压的一半,基本起振了;

网友C:
同意游总说的,晶振正常起振时,电压约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在0V左右,那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试其中一只管脚为0.28V,另一只管脚的位0V, 应该没有工作, 应为起振后, 是个0~3.3V之间的交流信号, 万用 ...

直接量晶振两端的电压,徐工说的这个情况,带不动万用表负载的情况,没碰到过

网友D(点评):
碰到过,示波器都不行,示波器笔头焊了个小电容能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直接量晶振两端的电压,徐工说的这个情况,带不动万用表负载的情况,没碰到过 ...

带不动万用表负载的情况,还是存在的. 如果是数字万用表, 如果是测的象8MHz 的高频晶振, 那么驱动功率比较大, 万用表不影响振荡电路.
如果是 32768Hz 的晶振, 功率很低, 那即使是数字万用表, 也可能导致停振.
如果是模拟万用表, 那就很容易停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