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实时图像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5-01-26):
我现在做到那个程序分开都可以运行,然后加在一起就不可以实现。我用到的是TMS320DM6437芯片,有谁用过,帮助我一下,多谢

网友A:
从你的描述看  这个应该与程序有关吧   芯片不重要
什么情况  你最好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B:
你可以描述一下你的问题的。

楼主:
就是图像处理的程序加进来,图像就采集不到,用局域网看的图像就是通断通断不连续

楼主:
这个是我合并到一起的程序,多谢帮助。。

网友C:
可以在描述清楚一点 大家好对症啊

楼主:
就是数据不能通过NET送回到显示器,NET就是时通时断,不是连续的。一开始是正常的采集到图片然后通过NET回传到显示器上,我用的芯片是DM6437软件CCS3.3。我前两天把图像的处理程序加进去,编译通过,烧到板子中运行就出现问题。就是回传的时候是通断通断不连续的,就是下面的局域网不是连续的连接。

网友D:
没用过  只能帮你顶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