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 的RGB口如果设为1920*1080@10帧怎么设置

楼主(2015-01-26):
RGB, mx, GB
IMX6D 的RGB口如果设为1920*1080@10帧怎么设置,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关于RGB屏参数设置,你是要在BSP中修改的。修改的部分有屏的参数,板子.c文件中屏的定义,还有u-boot参数都要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

不客气的,楼主问题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