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大侠们看下DCDC噪声这么大正常么,如何滤除

楼主(2015-01-27):
RT,金升阳DCDC,用示波器看噪声很大,本人小白,请假大侠们,这么大的噪声正常么,如何滤除?

网友A:
加滤波电路

网友A:
怎么这么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滤波电路

LC滤波么,LC的具体参数怎么确定?
这款模块的开关频率400kHZ,噪声频率150kHz,应该是开关引入的,那么LC滤波的截止频率怎么确定呢,fc=400kHz?

网友B:
正常来说金升阳的DC-DC模块没有这么大的噪声。从波形图上来看噪声频率肯定是MHz级别的。
有几个方面需要确认下,1、周围环境是否有较大的干扰,通过空间辐射或者导线传导耦合进来。
                      2、测试方法是否正确,仪器设备是否校准。
                      3、是单独对模块进行测试,还是在系统中测试。
如果排除了这几个部分,滤波措施有很多种。具体要根据您需要把噪声降低到哪个级别可以推荐您不同的滤波措施,如果疑问可以电话咨询广州金升阳科技有限公司FAE部门:020-38601850 转81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来说金升阳的DC-DC模块没有这么大的噪声。从波形图上来看噪声频率肯定是MHz级别的。
有几个方面需要确 ...

1.周围环境没有干扰
2.示波器没开启带宽限制,开启的话尖峰噪声会不见
3.单独模块测试
纹波可以接收,尖峰对后续电路影像较大。若把尖峰噪声将到几百mv,要用什么样的滤波措施,来滤除MHz的尖峰噪声呢?

网友B:
你可以尝试加入π型滤波,CLC,电感用共模电感。如果还有疑问请电话咨询,谢谢!

网友C:
不知道影响使用吗?

网友C:
可以添加滤波电容在里面

网友D(2017-01-17):
就是有噪声,也不知道怎么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