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画pcb如何加入汉字??

楼主(2015-01-27):
难道大家都是用autocad转换再添加到pcb丝印层的么,我上网看了一下cad软件要1个多g,本来电脑就卡的跟乌龟一样了,不想再多装大型软件了。有没有其它方法或者小工具之类的??

网友A:
有个bmptoipf软件很小、可以生成ipf直接导入allegro!

楼主:
网上看到有一个教程,复制下来分享下,供别人参考。用的cad软件。bmptoipf软件百度都搜索不到啊,我再找找看。实验好了我也发出来给大家看。
1、如何在Allegro中添加中文汉字:
   ①添加DXB打印机(网上有教你怎么弄的)
   ②AutoCAD中输入命令fillmode 0
   ③在AutoCAD中输入汉字(字高设大一点,一般设为:
    仿宋,字高200)
   ④用DXB打印机输出(如果输出前选择了 视图|消隐,那
么我们得到的空心字,我一般没有选择这一项,都是实心汉
字)
   ⑤在AutoCAD(我用的是AutoCAD2007)中:插入|二进制
图形交换,选中刚才我们刚才用DXB打印机输出的文件
   ⑥文件|另存为:dxf格式文件
   ⑦Allegro中新建一个mechanical symobl,导入刚才另存为的
    dxf文件,放在丝印层
   ⑧汉字导入进来后我们通常不容易看清,这时我们通过设
置合适的Allegro图纸大小,将导入进来的汉字移到图纸
的合适位置,我一般放在原点的两侧对称位置
    ⑨通过以上步骤就可以添加我们想要的中文汉字了,以上是
     我亲自试过的可行方法

楼主:
这篇**也是介绍导入**的。

网友B:
学习了,@coderdd  这个应该有用

楼主:
附件里有方法。

网友C:
玩花样还是AD方便,直接在PCB里放个字符串就可以了,还可以使用windows已安装的字体……
特别是工控板,接线端子全用中文标注一下,能给用户带来很多方便。

网友D:
CAXA就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花样还是AD方便,直接在PCB里放个字符串就可以了,还可以使用windows已安装的字体……
特别是工控板,接 ...

各有各的优缺点吧,cadence原理图默认都不能直接生成pdf,还要安装虚拟打印机。但cadence比较严谨,习惯了比较灵活。

楼主:
网上搜索过来的资料,一种是用RATE Raster to allegro converter,一种是BMP SKILL.EXE。已上传到百度网盘,里面有详细教程和软件。加入中文和加入**方法一样。可惜没有权限添加网络链接。

网友E:
http://www.allegro-skill.com/thread-2660-1-1.html
这个链接是skill脚本程序,不过需要200积分,有钱可以买,这个是
用shape勾画图形或文字的,可以设置大小;
而RATE Raster to allegro converter是用line勾画图形或文字的,
精度不如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allegro-skill.com/thread-2660-1-1.html
这个链接是skill脚本程序,不过需要200积分,有钱可以 ...

积分太多了,可以共享一下么

楼主:
这个是自己用RATE Raster to allegro converter画出来的,在windows自带画图软件了添加text,然后保存单色bmp,后面转换一下添加到pcb,还凑合着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自己用RATE Raster to allegro converter画出来的,在windows自带画图软件了添加text,然后保存单色b ...

在软件上看的比较清晰,但制板后不一定清晰,因为你这个字比J4的孔大不了多少,当然我不知道你的孔多大,,

网友F(2015-06-02):
方法不错,字体太小显示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