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B2312字库,判断中文还是英文字符问题

楼主(2015-01-27):
我的语句如下,但实际调试中发现一部分中文也识别为英文了,难道不是大于0x80的都是中文字符吗?还是字库问题?
if ( CmpBuf[a] & 0x80)
{
linetext +=8;    //16号字,中文
}
else
{
linetext +=16;   //16号字,英文
}

搞定了,只需要比较第一位即可,高位大于0x80,低位则任意。
改正后如下:
if ( CmpBuf[a] & 0x80)
{
linetext +=16;    //16号字,中文
a++;
}
else
{
linetext +=8;   //16号字,英文
}

网友A:
大于0x80的都是中文啊,没错啊......

网友B:
第一个字节大于0X80,第二个要跳过?

网友C:
汉字是两字节,如果GB字库每字两字节,英文用0填充

网友D:
看下字库的代码是不是都大于0X80,是的话,你判断出错,就是你程序问题了;

网友E:
一个英文加16,另一个英文加8。玩数字游戏?

网友F:
进来看看,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