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继电器选型

楼主(2015-01-27):
各位大神,
  想找个能承受恒流2A,瞬态几十毫秒有10安电流,体积尽量小,动作尽量快的继电器,当然价格尽量便宜。感谢啊!

网友A:
到欧姆龙的网站上选一个吧;

不考虑继电器的寿命问题吗??
如果是直流的话,也可以考虑用其它方式切换,比如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欧姆龙的网站上选一个吧;

不考虑继电器的寿命问题吗??

继电器隔离效果好点

网友B:
那你只能在10A以上继电器里找体积尽量小的。注意看是直流交流哈。

有没有其他类似的器件可以取代继电器呢?有相似的性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隔离效果好点

那就选高绝缘的;
我们有些产品,继电器还加了屏蔽罩;

高绝缘?大神指的是继电器高绝缘还是?

网友B:
有啊,MOS管都可以了,你又要讲隔离,不知道你要隔离什么,大家就不好讨论鸟。

网友C:
选择继电器别光看电流哦,还要看你开路电压呀。
本人专业做继电器欢迎骚扰:lol

网友D(2016-09-26):
  继电器短接片 有需要的请关注 请淘宝搜 KS-2A-4-22 等型号 就可以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你只能在10A以上继电器里找体积尽量小的。注意看是直流交流哈。

有区别吗?小白问下。常用的继电器不是都标有交流多少A,直流多少A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有区别吗?小白问下。常用的继电器不是都标有交流多少A,直流多少A吗

我的意思就是提醒楼主,交流带载能力和直流带载能力不同啊。

网友F(2017-05-06):
深圳巴斯巴继电器,150A的48V,或600A的450V    ;进 ebusba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