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3如何获取脉冲计数

楼主(2015-01-27):
M453芯片如何捕获脉冲计数,是不是可以通过Timer里面的CAPDAT实现,哪位大神请指教一下?

网友A:
直接参考BSP里的程序。使用timer里的event counter mode,它就会计数脉冲计数。
\M451SeriesBSP_CMSIS_v3.00.005__\SampleCode\StdDriver\TIMER_EventCounter

网友B:
参考库函数包里的例程,有这个相关的,可以捕获脉冲宽度信息,或者通过外部中断计数脉冲次数。

网友C:
脉冲计数一般是用IO中断的,记录中断的次数,在中断函数里增加全部变量的值+1,比如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