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ar7.1 调试无法跑到主函数

楼主:
iar7.1 调试无法跑到主函数,stm32f100的mcu,死在这个函数里SetSysClockTo24,/*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0x08)
    {
    }
但是外部没有hse怎么会进入这个函数去了,应该不执行的
是哪里设置错了还是?

网友A(2015-01-27):
如果程序单步可以执行,停在你在上面所标示的地方的问题的话,应该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单步可以执行,停在你在上面所标示的地方的问题的话,应该是程序问题;
...

点击Download页,勾选Use flashloader选项,如下图所示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2015-04-17):
是程序问题么?能不能说下是哪的问题?我最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程序问题么?能不能说下是哪的问题?我最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跑到主函数main()之前,还调用了ST的系统初始化函数,参看启动文件startup.s,以及IAR的底层初始化函数。

你把顶楼的第三幅图里的"run to main"的去掉钩,不选。然后开始从头单步调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