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modelsim10.2C**后提示错误,以及如何进行verilog vhdl混合仿真

楼主(2015-01-27):
网上下载的modelsimse 10.2版本,破解之后编译文件总是出现一下的提示,是我破解的不完全还是modelsim版本不完整?球大神指导D:\2015-01-25_105032。jpg
Loading D:\program\modeltech64_10.2\win64/novas.dll
# ** Error: (vsim-3193) Load of "D:\program\modeltech64_10.2\win64/novas.dll" failed: Bad DLL format.
#
# ** Error: (vsim-PLI-3002) Failed to load PLI object file "D:\program\modeltech64_10.2\win64/novas.dll".
#
#         Region: /
# Loading D:\program\debussy\share\PLI\modelsim_fli54\WINNT\novas_fli.dll
# ** Error: (vsim-3193) Load of "D:\program\debussy\share\PLI\modelsim_fli54\WINNT\novas_fli.dll" failed: Bad DLL format.
#
# ** Error: (vsim-PLI-3002) Failed to load PLI object file "D:\program\debussy\share\PLI\modelsim_fli54\WINNT\novas_fli.dll".
#
#         Region: /
# Loading work.test(fast)
modelsim运行是不是必须要去调用novas文件?一开始进行modelsim ae 下和debussy的仿真,
但是ae版本不支持混合仿真,然后换了se版本,但是se版本一直无**常运行,只要仿真就报告这个错误,去掉了和debussy联合仿真的一些设置,仍然报告这个错误,完全没有头绪,顺便求问关于verilog和vhdl的混合仿真的问题,有没有大神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感觉用脚本进行单程序语言仿真的设计比较简单,但是混合仿真无从下手啊,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感觉还是软件**的问题。
你卸载AE版本的时候卸载干净,没干净的手动删掉。然后重装,找个**。
SE的混合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不用做什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