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电平有震荡波

楼主(2015-01-27):
原理图如图C:\Users\Dark1978\Desktop\2.PNG,但是输出【T1out,T2out】会有震荡波。S:\ALL0000\1.bmp.不知道原因是什么?高手可以请教下。

网友A:
232用来输出音频吗?

网友B:
负载居然是喇叭。。。。。。。。

网友C:
错误用法,232接口片没有驱动扬声器的能力,除非你的扬声器阻抗足够高,而这样的扬声器你根本买不到。

楼主:
不是喇叭,是超声波探头。

网友D(2015-03-23):
开眼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