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取火线上电流的分流器用什么样的电阻比较合适

楼主(2015-01-27):
之前用的是电流互感器,不知道如果直接用电阻取样的话会是什么效果,不过不知道这种电阻具体要用那种,电流也就在5A左右吧

网友A:
就那样吧!…5A!电网万一有什么异常!你那电阻就会瓢入云里雾里啦!…

网友B:
还是用互感器更安全

网友C:
看看电表里面就是用得分流器阿,也没见有啥副作用

网友D:
还是用霍尔元件较好,用电阻的精度较大,抗冲击能力较低,还有如果电阻如果长时间工作其热损耗也是不容忽视的

网友E(2015-02-26):
要看整机设计,和接地处理,分流器主要是空间占用小,成本略低一点点。

楼主(2015-04-08):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表里面就是用得分流器阿,也没见有啥副作用

一直看到分流器这个词,但是他就是个电阻那种被,具体是什么,有型号么?

网友F:
选大功率电阻吧  这样可以增加一定冗余  具体没做过  一直用互感

网友G:
互感器要6~7块,一片分流器才1块钱,肯定用分流器划算。像楼主说的5A的表,应该指的是基本电流,电表里还有个最大电流,如果做4倍表就是5(20)A的;分流器应该选锰铜分流器,度娘上很多厂家;具体的阻值用多大要看你选的芯片支持的输入电压是多少,一般选百微欧级的电阻,这样分流器的功率可以很小,若选400u欧,根据IIR20*20*0.0004=0.16W,只要分流器的横截面积够大,基本没问题,不会发烫,而且现在分流器的精度都能做到正负5%,甚至2%。这些参数分流器厂家都会给你设计好的,只需要提供阻值和安装孔的尺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