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O端口

楼主(2015-01-27):
     STM8L的PC0/I2C_SDA的端口配置成推挽输出,让其输出高电平,Debug的时候发现相关寄存器的位可以置高,但是相应端口的引脚不能输出为高电平。

网友A:
我知道Stm8S的I2C_SDA和SCL 是OD结构的,不能PP输出,你查下Stm8L的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如果只能OD的话,你得上拉才能输出高电平了

网友B:
这些管脚是“TRUE OPEN DRAIN”,没有上拉元件,必须用外部上拉才能得到“1”

网友C:
接个上拉电阻试下吧;

楼主:
接了一个上拉电阻,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