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芯片加密

楼主(2015-01-27):
   GD32F103芯片加密强度怎么样?市面上有没有能够解密GD32F103的?

   另外GD有没有工具,在下载完成后就自动加密,不用再点上一步然后再选加密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A:
使用96位唯一ID号进行加密,常规的做法都是回读UID号,再经过相应算法把结果写进芯片内部指定FLASH中

网友A:
要说**吧,只要花大价钱,没有**不掉的,但是GD32号称确实是很难**的

楼主:
GD有没有工具,在下载完成后就自动加密,不用再点上一步然后再选加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GD有没有工具,在下载完成后就自动加密,不用再点上一步然后再选加密?

你试试ISP的工具,我没有用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GD有没有工具,在下载完成后就自动加密,不用再点上一步然后再选加密?

制作好option bytes文件,下载app文件的时候,勾选下载option bytes文件。
option bytes文件可以通过ISP软件保存出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制作好option bytes文件,下载app文件的时候,勾选下载option bytes文件。
option bytes文件可以通过ISP ...

学习了!

网友C:
从架构上看,GD32的加密方式更胜一筹

网友D:
这个加密的先说说怎样加额呗。。

网友E:
芯片加密是最基本的功能的吧,,现在很多淋浴都涉及到加密安全的,,这个是必备的。

网友F:
96位唯一ID号进行加密是较好的方案。

网友G(2015-03-19):
IC用量还不够大,目前应没有人做**。**成本也大。

网友H:
GD32自身做了加密处理的吧。

网友I(2019-03-13):
我的方案:利用内部ID和DES 算法,离线下载工装,自动加密。

网友J(2022-02-28):
1,如果板子上有外部存储器,可以先编写一个程序,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外部存储器,然后再烧写真正的程序,真正的程序去校验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是否合法即可

2,利用板子上按键组合,或是上电按住某些键,程序在这个时候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程序区(stm8为EE区),程序运行时去验证程序区数据是否正确

3,轩微编程器有软件加密的功能,编程器会读芯片id,根据算法直接改写缓冲区,达到软件加密的作用

4,读出的id通过一定算法,例如异或加上一个数,得到的数据存入flash(只运行一次,运行后标志位也存入flash),下次读到这个标志位,就不运行这个程序。//Q9272078

四、做软件加密时注意
1,不要在程序中直接出现id地址,例如STM32:1FFFF7E8 1FFFF7EC 1FFFF7F0 STM8: 0x4865~0x4870
2, 利用校验和或是crc对程序区进行校验,防止改程序

网友J(2022-06-28):
现在这个型号也很容易解密啊,而且还是软解,相当于特制的编程器直接能读出来了,完全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