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给语音功放供电

楼主(2015-01-27):
是不是要LC滤波一下,音质才会好些?
功放最大要1.3A的电流,LC该如何取值呢?

网友A:
我认为没有必要,如果音质是电源的原因,应该直接换符合要求的电源,或在原来的电源上加一级LDO比加滤波更好。

楼主:
电源是从另外一块板子过来,只有5V,那块板不能改,
功放要5V供电,不能再LDO了。
请说说加LC取值的经验

网友B:
语音电路不同于听音乐的高保真电路,而且开关电源的频率范围远高于音频范围,所以基本上是不用加滤波电路的。楼主是遇到了噪声大,往电源上在找,还是遇到了什么其它的问题了??

网友C:
这个具体要示波器看的
建议 先放个插件或者LC的位置
结合板子现有的器件 用同一种料 先放着
后续示波器看纹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音电路不同于听音乐的高保真电路,而且开关电源的频率范围远高于音频范围,所以基本上是不用加滤波电路的 ...

还没有板子测试实际效果,现在准备搞板子。
上网见其他人都是加LC的,先放个LC保险些

网友A:
先用电容滤波,不行,再加电感。

网友:
建议第一版保留这个位置  调试用

网友D:
功放用DCDC电源还是有点悬吧

网友E:
LC是滤高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