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官方sabresd的摄像头接口问题?

楼主(2015-01-27):
1、我看手册上《Quick Start Guide》的摄像头接口是 J9-DVP Camera Connector? 但是原理图上写的是CSI CMOS Sensor OV5642 5M pixel? DVP和CSI是并口,而MIPI是串口,DVP/CSI/MIPI/MIPI CSI有什么区别?
2、对应的摄像头配件如何购买?

网友A:
MIPI 是做移动应用处理器的几家巨头公司成立的联盟,旨在定义移动应用处理器的接口标准,其全称为“Mobile Industry Processor Interface”。现在用的比较多是MIPI 框架中的摄像头标准和显示标准,即MIPI CSI 和MIPI DSI。CSI 代表 Camera Serial Interface,而DSI 代表Display Serial Interface。

楼主:
CSI是并口,MIPI是串口。我看到有MIPI CSI,不知道这个与CSI有什么区别。另外我看到DVP的接口管脚和CSI的接口管脚基本差不多。所以我怀疑Sabresd开发板的DVP接口就是CSI接口。

网友B:
Sabresd开发板的DVP接口是CSI接口,上面也有MIPI口

网友C:
楼主你好
通过和我们I.MX工程师的沟通:
建议你将此问题按照帖子   飞思卡尔申请样片与购买的论坛VIP通道开通了,小伙伴速来!   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如果你尚未注册飞思卡尔官网账号,请先点击注册按钮:右侧图标完成注册。
如果你已有飞思卡尔官网账号,可以点击申请SR按钮:右侧图标提交一个服务请求。
最好使用英文详细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以便国内外工程师都能够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