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金升阳的DC模块和LM2576等产品的差别在哪里呢,一直疑惑

楼主(2015-01-27):
各自的优缺点呢

网友A:
这个是用户根据自己产品性能来说明的。

网友B:
金升阳的DC模块,按输入输出是否隔离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隔离的DC-DC模块,另一类是非隔离的DC-DC模块。而LM2576属于非隔离的器件。
金升阳的隔离DC-DC模块,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输入输出不共地,它的优点在于:1、安全隔离;2、噪声隔离,工业控制中,有时两个系统之间要不共地,隔离地线噪声,隔离高共模电压;3、防止一个模块因高压放电或其它原因导致损坏后殃及其它器件。另外还有输入电压范围、功率等级、EMC、单路多路输出等等优势,因此没什么可比性所以就不做重点比较。
金升阳非隔离的DC-DC模块,比较LM2576,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有非常高的转换效率,效率高达97%,而LM2576最高效率也才只有88%;第二,有短路保护功能;第三,不需要外围器件,而LM2576需要外围器件。
LM2576的优势在于:1、体积较金升阳的非隔离DC模块略小;2、最大输出电流3A,而目前金升阳非隔离DC模块最大输出电流为2A(但是LM2576要输出3A的电流的话,肯定要加一个较大的散热器,而金升阳的非隔离模块因为效率极高,不需要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升阳的DC模块,按输入输出是否隔离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隔离的DC-DC模块,另一类是非隔离的DC-DC模块。而LM ...

多谢版主回复,完全明了
之前一直用金升阳的,没有用LM2576,只是觉得很方便,可是看见别人板子上都用的LM2576,所以一直以为它比金升阳好哪去呢

网友:
就看楼主自己喜好,从学校开始习惯用什么就是什么了

网友C:
还是用DC模块更方便,电路简单,省事!

网友D:
2596用的还真是多,现在很多人在用

网友D:
不过金升阳的产品设计简单,原理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