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帮忙确定一下,这个是哪家的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2015-01-27):
有人说是vishay的,我特意买了几个vishay的SS36过来看,结果发现上面的图标明显不一样,那个梅花一样的标示,方向是想法的。
看下面是vishay的SS36图片。
而且,上面的这颗,上面丝印是:S6 1335
而vishay的上面标注的是S6 31A

楼主: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测量这两种二极管。
发现上面那种测出来的值是0.20,而vishay的那颗测量出来的是0.24.
就是说那一颗的节电压比vishay小多了。

网友A:
这东西到处都是吧,都差不多吧,只要不是山寨的

网友B:
LZ挺认真的。

楼主:
@shalixi
@magic_yuan
同样一个电路,我用上面那个二极管,正常工作。
换成vishay的那颗,发现二极管上面发热严重。
没办法啊

应该是都发热,只是一个在可承受范围之内。发热的话,压降低的自然好些。

网友C:
明显下面的是水货。
上面的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下面的是水货。
上面的才是真的。

请问你是怎么判断他是水货啊

网友D:
像是台湾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