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5509 DMA与MCBSP问题

楼主(2015-01-27):
将mcbsp的内容写到dma的rcv里面和将dma的xmt内容写到mcbsp上的语句怎么写?如何让AIC23播放DMA的xmt里面的内容?

网友A:
设置DMA的源地址和目标地址为MCBSP的寄存器地址即可,你参考一下CCS安装目录下的官方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