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前端设计哪些具体的工作内容?

楼主(2015-01-27):
各位模电前辈,请问什么是模拟前端设计?搞电源硬件开发算不算?

网友A:
前段是相对后端来说的,粗略地说前段是做原理图设计,后端是版图。实际两者是密布可分的。

网友B:
电源硬件也可以算模电

网友C:
一般是指射频或者小信号检测时候前级电路,可能涵盖功放,收发切换,接收的低噪放等。叫模拟前端的东西比较多,最好是说一下什么产品上的模拟前端。

网友B:
连接传感器的那一级一定算。

网友A:
看来不同行业对前端定义不一样,一般IC设计中常见术语是前段/后端,尤其是职位招聘中都会说。

网友D:
一般指外部信号输入至AD以前部分,电源硬件开发不算

网友E:
xukun977的解释应该是通用的模拟前端的解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