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数字量输入输出可以模拟串口通讯吗?

楼主(2015-01-27):
数字量输入输出可以模拟串口通讯吗?和单片机的串口通讯,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A:
数字量输入输出是什么东东??

网友B:
你说的“数字量输入输出”是指什么?
只要是IO 都可以模拟串口通讯

网友C:
常规IO可以模拟串口,相关资料甚至代码网上很多。

网友D:
新人, 别勉强他了.
这么说吧, 单片机通信中的信号, 就是采用的数字信号.

网友E:
串口输出是高低电平,例如51单片机,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0V

网友F:
发容易,接收难,至少过采样就难做.

网友G:
网上例子很多的。

网友H:
可以实现,但是通讯速率低于硬件串口

网友I:
数字量输入输出

这个说法一点问题都没,而且很正确。。。为嘛这么多人不理解??
非得说数字I/O?有区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