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RAM和LCD共用FSMC总线,有时候LCD发现错行显示

楼主(2015-01-27):
如题,我的LCD是160*160的单色黑白屏,SRAM是IS62WV25616DBLL-LIST,然后设置堆栈在内部RAM中,其他全局变量放在外部RAM中,于是就显示错行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对屏操作的时候,把中断关掉

网友B:
FSMC 是硬件控制的时序. 我觉得中断的影响不会大.
倒是时序时间的问题可能比较大, 特别是 LCD 的写过程, 要求的时间比较多, 建议和 SRAM 放在不同的 BANK,  并且设置 LCD 足够长的时序时间.

网友C:
时序不太合理吧,降低读写速度看看;

楼主:
底层是同事做的,所以今天又看了看相关手册,LCD只能使用PSRAM控制器,即bank1区的region4里!时序时间加到足够长还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MC 是硬件控制的时序. 我觉得中断的影响不会大.
倒是时序时间的问题可能比较大, 特别是 LCD 的写过程, 要 ...

LCD可以接到BANK 2、3、4上吗?大侠试过吗?

网友B:
可能说得不是太准确。
应该是 存储块 NOR/PSRAM  的4块中的任意不同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说得不是太准确。
应该是 存储块 NOR/PSRAM  的4块中的任意不同块。

你是对的!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