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SD卡信号上拉问题

楼主(2015-01-27):
SD卡信号中的CMD,CD,wp几个信号一定要上拉吗

网友A:
wp应该是必须要上拉的

网友B:
USB有这几个信号么?

楼主:
不好意思,是SD卡,不是USB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SD卡,不是USB

楼主你好,SD卡部分的设计和连接是比较简单的,你按照开发板上的参考设计就是OK的。

网友C:
有问题我们再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