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uboot传入的linux启动参数解析

楼主(2015-01-27):
Bootloader与内核的交互
Bootloader与内核的交互是单向的,Bootloader将各类参数传给内核。由于它们不能同时运行,传递办法只有一个:Bootloader将参数放在某个约定的地方之后,再启动内核,内核启动后从这个地方获得参数。

除了约定好参数存放的地址外,还要规定参数的结构。Linux 2.4.x 以后的内核都期望以标记列表(tagged list)的形式来传递启动参数。标记,就是一种数据结构;标记列表,就是挨着存放的多个标记。标记列表以标记ATAG_CORE 开始,以标记ATAG_NONE 结束。标记的数据结构为tag,它由一个tag_header结构和一个联合(union)组成。tag_header结构表示标记的类型及长度,比如是表示内存还是表示命令行参数等。对于不同类型的标记使用不同的联合(union),比如表示内存时使用tag_mem32,表示命令行时使用 tag_cmdline。数据结构tag和tag_header定义在Linux内核源码的include/asm/setup.h头文件中:

struct tag_header {

u32 size;

u32 tag;

};

struct tag {

struct tag_header hdr;

union {

struct tag_corecore;

struct tag_mem32mem;

struct tag_videotextvideotext;

struct tag_ramdiskramdisk;

struct tag_initrdinitrd;

struct tag_serialnrserialnr;

struct tag_revisionrevision;

struct tag_videolfbvideolfb;

struct tag_cmdlinecmdline;

/*

* Acorn specific

*/

struct tag_acornacorn;

/*

* DC21285 specific

*/

struct tag_memclkmemclk;

} u;

};

下面以设置内存标记、命令行标记为例说明参数的传递:

(1)设置标记 ATAG_CORE。

标记列表以标记 ATAG_CORE开始,假设Bootloader与内核约定的参数存放地址为0x30000100,则可以以如下代码设置标记 ATAG_CORE:

params = (struct tag *) 0x30000100;

params->hdr.tag = ATAG_CORE;

params->hdr.size = tag_size (tag_core);

params->u.core.flags = 0;

params->u.core.pagesize = 0;

params->u.core.rootdev = 0;

params = tag_next (params); 其中,tag_next定义如下,它指向当前标记的末尾:

#define tag_next(t)((struct tag *)((u32 *)(t) + (t)->hdr.size))

(2)设置内存标记。

假设开发板使用的内存起始地址为0x30000000,大小为0x4000000,则内存标记可以如下设置:

params->hdr.tag = ATAG_MEM;

params->hdr.size = tag_size (tag_mem32);

params->u.mem.start = 0x30000000;

params->u.mem.size = 0x4000000;

params = tag_next (params);

(3)设置命令行标记。

命令行就是一个字符串,它被用来控制内核的一些行为。比如"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表示根文件系统在MTD2分区上,系统启动后执行的第一个程序为/linuxrc,控制台为ttySAC0(即第一个串口)。

命令行可以在Bootloader中通过命令设置好,然后如下构造标记传给内核:

char *p = "root=/dev/mtdblock2 init="/linuxrc" console="ttySAC0"";

params->hdr.tag = ATAG_CMDLINE;

params->hdr.size = (sizeof (struct tag_header) + strlen (p) + 1 + 4) >> 2;

strcpy (params->u.cmdline.cmdline, p);

params = tag_next (params);

(4)设置标记ATAG_NONE。

标记列表以标记ATAG_NONE结束,如下设置:

params->hdr.tag = ATAG_NONE;

params->hdr.size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