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辨认一下图片上的芯片是什么:-)

楼主(2015-01-27):
如下图,我觉得这个片子是跟控制线圈产生的磁场相关的。

让大家帮忙辨认的就是下图正中央的那个带散热片的东西。

网友A:
是IGBT模块,型号丝印在内测(拆下即可见)

网友B:
按经验来看 这类封装的芯片 一般丝印都是再另外一面的 拆下来就看到了
你看看其他芯片的丝印有磨掉没?
没磨 的概率还是蛮大的
不过拆下来有点难度的 慢慢弄小心点

网友C:
这不是变频器上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