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120)

楼主(2015-01-27):
CRC-n施加到任意长度的数据块将检测到任何单一错误突发不大于n位长(任意
单改变跨越不超过n位的数据),并且将检测的分数1-2 -n的所有较长错误突发的
在DMAC的CRC模块支持两条通用的CRC多项式:CRC-16(CRC-CCITT)和CRC-32(IEEE802.3)
。CRC-16
    。多项式:

   。十六进制值:0x1021
。CRC-32
    。多项式:
   。十六进制值:0x04C11DB7
CRC模块的数据源必须在软件里选择不是DMA通道就是APB总线接口.CRC模块从选择的数据源取得数据并且生成效验和.
校验和在CRC校验寄存器中可用.当CRC-32多项式被应用,最后校验读是位反转和补充.
CRC多项式可以配置,默认配置是CRC-16.CRC模块只是操作比特.当DMA用作CRC模块的数据源时,DMA通道的节拍长度设置将被用.当用APB总线接口时,应用必须设置CRC节拍长充比特在CRC控制寄存器中.
8-,16-或32-比特总线总线传输访问类型被支持.相应的比特数将写到CRCDATAIN寄存器并且CRC模块将所述输入数据在逐字节方式操作